还是觉得智能手机是模型的接收+飞控(甚至是无人机)的终极版本

楼主(2011-02-15):
手机有通讯功能就不用说了,之前有TX已经发了“超级远距离遥控器!~”一帖。如果结合智能手机和手机上的各类传感器的话,我觉得这才是模型的接收+飞控(甚至是无人机)的终极版本:

遥控的连接方法:
遥控器PPM输出==》手机A麦克风输入==》手机A==》无线电波==》手机B==》手机B耳机输出==》接收机PPM输入==》各舵机电机

飞控功能:
1. 手机自带GPS,可以估算飞行高度速度,得到飞机坐标,完成自动返航或指定航线飞行
2.手机自带2轴陀螺仪,可以保持飞行平衡
3.手机摄像头,有两种使用方法:
3.1 方法一,FPV或者航拍
3.2方法二,图像识别(地平线),平衡效果应远强于4探头的红外线平衡仪

由于智能手机可以写程序,且CPU功能强大,以上功能的实现,只要有相应硬件支持,比如IPHONE,软件一定是能开发出来的。只是IPHONE太贵不可能用到模型上去。但相信不久的将来,某个支持android的山寨机肯定能足够便宜的完成这个任务。

唯一没想好的是,OSD似乎没法通过智能手机实现,除非走3G网络,而且手机没有额外的AD接口,无法测量电压等参数。

网友:
   希望你开放出相应的软件、S60系统就不错。

网友:
IP不是出了一个吗/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iphone有三轴陀螺仪,装在直升机上正好~

网友:
我原来和楼主的想法一样,用了两部nokia手机,一个发射一个接受,结果我发现电话接通后接听的那部刚开始有PPM信号,过了几秒就没有了,只有静噪声,应该是网络的频率响应范围很窄或者是手机的响应频率很窄,折腾了一天放弃了,还浪费了我的电话费

网友:
那还得多准备几个手机电池

网友:
有需要这么复杂吗?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负复杂!

网友:
目前的手机硬件不支持,首先没有3轴陀螺,光重力传感器是不行的。

网友:
谁能实现估计又是一大发明····

网友:
两台智能手机顶的上很好一台遥控器了,而且国内的通信成本你没算上。

短距离遥控倒是可以考虑,我有台三星I9000,一直想搞个wifi实时在线视频与控制,不过wifi视频对模型上的cpu要求较高,成本下不来。

其实真要diy控,十多元一片的stm32就够你玩了。

网友:
飞机飞上天后才会知道手机是不能用来控制飞机的

网友:
早就有人搞过,而且很成功,我也问过通信行业搞技术的专家,他们回答说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
中继手机的信号塔 极化方向是向下的 如果飞机高度超过信号塔,信号会变的很差

楼主:
仔细观察手机基站的话,能看出平板天线是略微向下的,但是即使如此使得地面的信号额外增加了N个DB,也会被地面障碍物的阻碍消得精光。这时如果距离基站1km的地面收到的信号,一定不会比相同距离的100米空中的信号来的好。

但我觉得这最大的问题是模型飞越基站的时候,因为基站平板天线的方向性,在正上方一定垂直角度内信号会是很差的,以较高的高度穿越基站上方非常有可能失控。

即使如此,只要规划好路线,避开盲区,还是可行的。即使万一进入盲区,飞机下旋,一旦跌到足够高度,仍旧会进入信号范围的。

网友:
飞机下旋,一旦跌到足够高度,仍旧会进入信号范围的。

。。。。。。。  搞无人机貌似得严谨些,高可靠性是必须的吧。万一失控掉到不该掉的地方 ,后果。。。。。。。。。。。
手机信号塔的信号是为地面服务的,为了尽可能覆盖较大范围,基站无一例外会修的比较高,如果飞机高度越过基站很多的话,基本上是收不到什么信号 的,处处即为盲区。。。。。。。。。。

网友:
911的时候,人家在民航飞机上都可以打电话,10公里高!

网友:
老兄 ,民航飞机的通信信号都是通信卫星传的

网友(2011-03-25):
好想法啊

网友A:
赞同这种看法,现在的飞行模式需要变革。
3G或者4G代替发射、接收装置,电脑代替遥控器,就能实现数字操控,而不是现阶段的模拟操控。

网友:
本来智能手机就是PC的移动版本,五大硬件一样不少,只不过实现起来不容易。又是软件又是硬件,个人去做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

网友:
论坛又现高人了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