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连接

楼主(2011-02-16):
刚刚按装好X650接上遥控器进行试机,可只是风扇在转FC12121-S飞行控制器绿灯亮的就是电机不转动,请问是不是控制器与接收器连有问题。如何连接,谢谢版主及各位解的。

楼主:
另外,说明书上介绍有随机光盘,可是找不到使的无法下 载软件。问过商家说让我到官网上找,可官网上只有各种升级软件找不到驱动。版主,若是官网上有驱动软件请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A:
  还是碳纤版、不错、找找论坛的帖子、看样子你是十字模式、先不要上桨、一切都正常后才能上桨、否则容易出事故、在没搞清楚怎样连接之前不要急着通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http://www.xaircraft.com/wiki/X6 ... uration_v1.1.0.1129

可从这里下 载调参软件,安装调参软件的过程会有USBLink的驱动安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按装好X650接上遥控器进行试机,可只是风扇在转FC12121-S飞行控制器绿灯亮的就是电机不转动,请问是不是控制器与接收器连有问题。如何连接,谢谢版主及各位解的。

建议对照说明书,重新检查一遍线路是否连接正确,例如飞控的OUTPUT与电调的M1~M4位置接线有无接反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xaircraft.com/wiki/X650_%E4%B8%8B%E8%BD%BD#.5B2010-11-18_v1.1.0.1129.5D_XAircraft_Configuration_v1.1.0.1129

可从这里下 载调参软件,安装调参软件的过程会有USBLink的驱动安装。

谢谢回复。昨晚搞到2点钟从X650官网下 载调参软件一个多不成功,现在是驱动未安装故无法下 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对照说明书,重新检查一遍线路是否连接正确,例如飞控的OUTPUT与电调的M1~M4位置接线有无接反之类。

接线无问题可能遥控接收器,晚上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碳纤版、不错、找找论坛的帖子、看样子你是十字模式、先不要上桨、一切都正常后才能上桨、否则容易出事故、在没搞清楚怎样连接之前不要急着通电。

谢谢提醒!

网友C:
这么牛B?晶振都没有电机会转才怪!XAircraft产品玩家交QQ流群664932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B?晶振都没有电机会转才怪!XAircraft产品玩家交QQ流群66493224

楼上看出来了 晶体装好的,拍照时已拆下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看出来了 晶体装好的,拍照时已拆下了。呵呵!
 那就得上PC调参图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控的油门信号最低超过了1100所以飞控进入了油门保护状态

楼主:
楼上,请问你的X650按装好后是否直接飞的吗?也是要从PC设定后再飞的。

网友:
不用啦,如果是油门保护,你把油门微调拉底点就可以了

你先确认下,是不是正反舵设置错了
futaba系列的遥控器 需要把油门,俯仰,横滚,旋转通道都设置为反舵。

调参软件不是用来增加玩家复杂性的,它的用处和好处,一来可以提高设置的灵活性,FC1212-S飞控可谓是目前最为灵活的多旋翼飞控,从4旋翼到8旋翼,各种机架都是支持的。另外就是调参软件可以看到各种传感器的数据,大部分玩熟悉X产品的玩家,都喜欢用调参软件来判断和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有电脑看好,通道一目了然
http://www.xaircraft.com/wiki/images/5/5e/XAircraft_Configuration_v1.1.0.1129.zip下这个解压就可以了装了,如果用迅雷下不了的请用电脑本身的“目标另存为”

楼主:
感谢楼上,现在我的接收器与飞控连接是否对。

楼主:
软件终于按装好。看来问题出在摇控器上,我设定在固定翼模式还是不行,同PC连接后没有反映。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终于按装好。看来问题出在摇控器上,我设定在固定翼模式还是不行,同PC连接后没有反映。晕!
 控和我的一样(但接收机不一样),你现在这个问题估计是接收机没电到,要不就是线插反把接收烧坏了

楼主:
正负极不会反的,反了插不进的。

网友:
控是新买的?加QQ86360514好说“注名”X650

楼主:
控是老的,为配x650新添置jr9x2,现在不会用。
      现有泰世330x-s这机器操作很简单又好飞,不用调整但太轻了有一点风就漂了为此炸了二次机,炸了一条腿用A.B胶胶好
后又好飞了,还好330特耐炸。
   昨晚我用电线连接到330X-S上(用大功率开关电源)不用锂电池,由于330X-S载重量低当飞到1米高度时330X-S拉不动了,
最终往一边靠又一次把腿炸断了,现有又躺在家里治疗。
       由于330X-S载重差在论坛潜一段时间的水就整了一个X650,X650确实不错有于自己水平问题至今不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老的,为配x650新添置jr9x2,现在不会用。
      现有泰世330x-s这机器操作很简单又好飞,不用调整但太轻了有一点风就漂了为此炸了二次机,炸了一条腿用A.B胶胶好
后又好飞了,还好330特耐炸。
   昨晚 ...

 你的6EXHP用到330X可以飞吗?不可以就是控和接收的问题了, X650其实也操作简单的,没有电脑调,用原厂的参数也一样可以飞得稳稳的

楼主:
现在就在家里飞330x,就用这个控接收器。

网友:
遥控器的和飞控的连接弄错了
请按下图连接

楼主:
 版主终于出来了,明天晚上再搞了。
摇控器是否设在固定翼模式上。谢谢!

楼主:
试过,对了!!!
谢谢版主

楼主:
刚才试飞已离地了,就是把方向,副翼,升降改成反向。另外飞行模式选择插在接收器的CH?谢谢!

网友:
对于JR系列的遥控,就是在GEAR通道上(一般是CH5)
对于Futaba系列的遥控,可以在CH5等任意一个通道上,自行设置映射到一个开关通道即可

建议检查下飞控的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当前最新未1.22, 下周我们将发布1.30的固件,固件的升级有助于帮助您提高飞行的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真乃齐天大圣哦   佩服 佩服!!!

楼主:
问题解决, 刚才又升了级,谢谢版主及各位。
X650体积大,桨大电机转速慢,若悬停的稳难度蛮高的。

网友D:
哈哈,头像都换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头像都换掉了
 这头像太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头像太给力了

上张大图吧,呵呵!

网友:
相机不错
拍摄手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