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的安培大小是不是与MOS管的多少有关系?

楼主(2011-02-16):
假如我的电调是10A的,我可不可以在原MOS管的基础上增加一组(如果板上有空间的话),这样是不是电调的电流就会变大?
还有 10A的电调与100A的电调程序上有没有什么区别?我想安培越大的马达应该启动要比10A的马达要启动的慢,是不是这样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并联的mos管极间电容很大,需要辅助电路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C:
理论上成立

网友D:
并联mos不增加辅助电路情况下最好不要超过3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