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飞450用哪个自带的通道

楼主(2011-02-16):
如题。futaba有自己带的6种模型。请问用哪个啊

网友:
哪个都不能用,要根据自己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futaba有自己带的6种模型。请问用哪个啊
其实这是6个模型存贮位置,出厂的时候是没有数据的,不管飞啥飞机,得先选定一个位置,按飞机要求自己配置参数。

楼主:
 已经调好了。

网友:
哪个都可以用

网友:
每个飞机、每个机型的每一台都不一样、连杆长度啥的。怎么能有固定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