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求助,没找到遥控器里的选择控

楼主(2011-02-16):
这一项里面 我是空的...........是我的软件版本问题吗?

网友:
我的文档下面把PhoenixRC这个目录删除掉,重新运行凤凰软件,重新设置

网友:
你是什么控

网友:
同问,昨天实验了一个晚上也没反应,我的是FUTABA10C。希望哪位大侠能发个调试流程

楼主:
我是 6EX 重新设定 也不会 都是英文。。。。哪个通道都对不上号

网友:
看看控是不是在PPM模式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