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个电机,有人用过吗?(已补图)

楼主(2011-02-16):
生物实验室的东西,前面的头能前后移动,后面有个步进电机
要用来生长腿筋,需要拉扯,腿筋才长得好。

目前拉扯时没问题,但是无法读取拉扯的行程。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从步进电机上读取?如果不行的话是否能加些传感器来读取行程?

楼主:
晕 居然忘记上图了

楼主:
咋就没人理我呢?

网友:
读取拉扯的行程

完全可以!

网友:
步进电机上读不出什么名堂,动起来的时候就2相差90度的类正弦波,不动的时候就一恒定的电流
要读在驱动器上读,在脉冲输入口上把指令脉冲信号引过来加一下就得了

网友: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网友:
数控上用的步进电机?想做迷你加工中心?

网友(2011-06-03):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2-02-08):
 干啥用的~性感工具??

网友(2012-04-02):
你或许能从喷墨打印机上找到灵感,那玩意速度、精度可高了。

网友B(2012-05-07):
没看懂,飘过

网友C:
好像是连控制器都在里边了,只要发拉伸的长度的指令就可以了啊。100%精确到位。
拉力大小好像还有传感器采样,如果感觉不放心,可以设定拉力值,让处理器自己决定拉伸距离。

网友D:
没看过这个东西

网友E(2012-08-17):
弱弱的问一下 这个电机干吗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