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米赛斯娜来了.....附带机型、图片、视频!3S爽飞塞斯纳

楼主(2011-02-16):
C138马达(原产)KV900(据商家说)12*6桨 50A新西达电调 2200毫安 25C 3S电池(原产说明书 1800毫安电池可以飞)9克舵机5个 (副翼2 襟翼2 升降1) 转向一个朗宇2216KV880马达 11.1V 2200MAH 25C 3S电 12*6桨 XXD 50A电调 9克舵机*6,银燕2815/25 KV920 3S 2200MAH 25C电池 9克舵机6个 50A电子调速器 12*6寸桨  用银燕这个配置   3S情况下  最大拉力有1465克  虽没有达到1:1的拉力,但也达到1:0.9,相当的好飞,中油门就可以拉起了!! 以上三个视频...用下来的配置...总体来说还是银燕要强一些,,也可以用11*7的桨  只是拉力偏弱

网友:
厄。。。

第一段视频里,什么原因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段视频估计是马达座子的问题,商家还说我没有拧紧桨造成的共振!!如果有共振和双桨的话,根本不敢上天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马达射出去了,没有动力才炸的机,第一个视频还是首行!

网友:
偶是来看炸机的

网友:
好贴,给我很大很大帮助

楼主好贴啊,又学习了.

网友:
看LZ也是老手了,起飞前测重心,低速滑跑。
起飞还是太猛了,像真味道不够

网友:
LZ真是爱机之人呀,抱着大塞像抱女友一样

网友:
给楼主提个醒,装电池的时候抱着飞机的姿势有严重问题,螺旋桨朝向自己怀里了。这时候万一设备出现故障电机全功率启动,人就杯具了。切记,就算没办法把飞机放在地上,螺旋桨的旋转平面必须远离人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兄弟提醒,,以后会多注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的电池仓是在机肚子下面,现在已改在座舱里,鸡肚子下面用来挂相机和高清摄像头,前后各一个,,昨天刚拍了一个高清,2482元啊!!我可没这么多钱,我们这里一个模友出资,光是他的飞机就比我们多,两个摄像头,一个拍前面,一个拍后面的拉烟,刺激啊  前面摄像头拍不到的  后面的还可以再次捕捉  太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啊!!家里到处都只能挂机机了....结婚照都只能下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有三个视频,马达配置都不一样,其他的没怎么变动,光是动力配置都烧了好几百米了,,所以还是打算发上来,让准备买中赛的模友们参考一下配置,国外还有吊机的!!看过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给我加分,以后努力!!

网友:
第二段视频中好像发射机没拉天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天地飞2.4G  8通遥控  没必要拉天线吧???

网友:
好漂亮的大赛啊!
TB上买的模拟器今天到货了,加紧联系,到时候也整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段视频估计是马达座子的问题,商家还说我没有拧紧桨造成的共振!!如果有共振和双桨的话,根本不敢上天的,这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因为马达射出去了,没有动力才炸的机,第一个视频还是首行!

看来是固定座上的丝米没拧紧

网友:
我的只有1.4米的,没襟翼,楼主你那带襟翼的哪家买的,给个链接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应该谢谢你的,我就买的跟你的一模一样,飞不起来,可能是水电还是20C,的事,电机就是C138,整地我一点信心没有了,现在看了你的示范真的让我学习不少啊,爽。还有,你的襟翼用刀划开了对吧,是加的合页吗,还是用胶带,还是跟本没划透,

网友:
动力感觉差了点 我用4S 25C4000毫安飞

网友:
回复 网友G:

楼上说一下用什么电机啊,多少KV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马达都还是新的,到手也没动过马达,装起来就去试飞了,,哪知道才破处就杯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襟翼用的是原来EPO留下的铰链,不需要划掉....我只是开了襟翼两边连接就可以翻转自如了!!我的也只是25C的,我还用1500MAH的飞过,放电率也就是20C,还是可以飞的,只不过飞机刚上天,就得下来了,也就是说只能起飞绕半个圆就得下来!!练起降吧..... 如果你的是配水鞋的话....在水里你就得换了....马达510KV  14*7的桨...4S电池  包你爽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兄弟.....我的三个视频你也应该看完了,,没必要烧4S电池....即使是杂牌电池也得近200元吧??模型这个行当虽然是有钱人的玩具....但喜欢模型的朋友还是多的...有的也只是想能省就省一点》。。毕竟国内贫富悬殊大,,我觉得我的第三个视频动力已经足够了....用3S可以爽飞...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如果想飞得时间长一些的话,,也可以换大容量电池就行!!这是我的个人观点....请各位模友指出对与不对,继续补充.....只作为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发站内消息给你了,注意查收

楼主:
带上所有机机图片

目前拥有机机数量!!

网友I:
视频2好像没拉天线,也没看到有2.4g天线

网友:
是不是爱高压线了!

网友:
LZ 简直是个军火贩子!鉴定完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撞高压线,是马达自己脱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只喜欢飞机模型,没办法啊,,,没兄弟你说的这么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视频2好像没拉天线,也没看到有2.4g天线
这个视频也是我发的,和塞斯纳是同一个遥控,,也是天8S,2.4G,这个你就可以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
大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的是EPO塞斯纳1.4米的,爽飞中!

网友:
想向LZ了解下,这机的原装的舵面胶链质量如何,有没有过多的舵面转轴处上下旷量?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飞机??是1.56米塞斯纳还是MD1.2米的??大赛翼活动面、铰链好用的,但是暴力降落的话,有很小的几率会把铰链撞断,我的大赛襟翼和右边副翼已经是修复过的了,就是因为炸鸡把原来连接的地方炸断了,,我的铰链是去修电机的地方要的绝缘纸,强度好,耐操!!而且方便好用,随便要点的话人家还不收钱,,10CM宽,80Cm长,这么一截都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用绝缘纸做铰链是个好办法,那东西不容易折断。具体怎么做能否上图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飞机??是1.56米塞斯纳还是MD1.2米的??大赛翼活动面、铰链好用的,但是暴力降落的话,有很小的几率会把铰链撞断,我的大赛襟翼和右边副翼已经是修复过的了,就是因为炸鸡把原来连接的地方炸断了 ...

我是指1.56m cessna的胶链,请问你原装的是塑料的还是纸的,绕轴转动时有没有旷量?最好能上张图
我手上有台易德(e-dmodel) 1米5 cessna,厂家装的是塑料胶链,质量不是很好,转动时还会上下跳动,十分不爽。

网友E:
楼主换了银燕2815电机是不是要改动一下飞机电机座啊
或是加张电机座不是改动机盖啊

网友M:
我看到了 这个手是冯小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图片就不发了,可以说明一下你就知道了,裁做宽1.5CM,长3CM,副翼和链接部位裁1.5CM宽,要插进去的地方分别裁1.5CM深,再在绝缘纸上面上一点胶,插进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L:
副翼和襟翼铰链都是原产预留好的EPO啊!现在我上不了图,下午点给你们看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要改一下电机固定的孔!!不需要加长

网友O:
个人观点,这个比1.4米的那款差多了.虽然它比1.4米长了十几厘米.价格也涨上去 但飞行的性能并没有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O:
确实是 不怎么好飞!!和1.4的比...价格高了不说,而且动力也得换大....

网友E:
1.4米的是EPS这个可是EPO啊,说明白点,材质不一样啊.
整清楚了,你们说的240元的1.4米的赛是EPS的,这个虽然大一点贵很多,原因是EPO的.抗摔得很.行不行啊,那1.4的有EPO的吗,给我淘宝我看看.不可能.有也得300多,哼.

网友P:
不用三叶桨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300多的是EPO材料的,200---200多是EPS的,即使200多能买到EPO的,翼展最多就是890MM翼展的。

网友E:
对对对,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