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几个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11-02-16):
坛里那么多老大都在做雕刻机,小有点中毒,问几个问题,探讨下自己有可能做得了雕刻机么:

1.看见大家都用直线导轨或者光轴来做雕刻机,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用燕尾导轨呢?

2.雕刻机是不是对导轨的滑动阻力很敏感?步进电机要选多大的才能带动滑台在导轨上运动该如何判断?

3.对单片机和编程完全不懂的人是不是肯定搞不定雕刻机的控制系统?

4.调钢的雕刻机的话能干什么啊?一般都是用来做广告橱窗,雕木头,塑料什么的吧?

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额...就只有路过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里那么多老大都在做雕刻机,小有点中毒,问几个问题,探讨下自己有可能做得了雕刻机么:

1.看见大家都用直线导轨或者光轴来做雕刻机,为什么啊?为什么不用燕尾导轨呢?

2.雕刻机是不是对导轨的滑动阻力很敏 ...
1用燕尾导轨重量,阻力都大,加工不方便成本高业余很难弄.2业余D雕,要求不高步进一般57够用,要求高点就用57加长.如果要计算网上有公式,也不能间单的说带动带不动如果不求速度,再小的步进通过变速也是能带的动的.第三,和第四不明白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