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8 MINI 5.0尾巴感度问题

楼主(2011-02-16):
是不是尾陀螺感度也需要上电脑设置?我降设备上的感度无用!

网友A:
 有用的。。。。兄弟什么控?

楼主:
难道是我感度线插错啦?

网友A:
 非常有可能。。。因为你是唯一上来问。。。尾巴感度没办法跟控随动的。。。在遥杆中立点校准那里。。。最下面哪个横条就是感度通道的,你调调看看动不动哦。。。

楼主:
收到了,谢谢啦!

网友B:
软件界面要设成成:AUX->gyro gain

网友C:
Express跟Pro不一样, Express尾感度是跟AUX的, Pro默认是Bank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