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遥控,电调4个 电机4个 机身可以自己DIY 就是 ...
我自己有遥控,电调4个 电机4个 机身可以自己DIY 就是不知道还要点什么

楼主(2011-02-16):
我自己有遥控,电调4个
电机
4个 机身可以自己DIY 就是不知道还要点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 飞控板 怎么接在电调上 一般多少钱一套 那有得卖

网友A:
淘宝上有,接线飞控说明上都有

网友B:
FY90Q吧,1100快左右。很不错。甚至可以做3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