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F9(T9CHP)遥控器侧边(左右各一个)的两个旋钮 ...
FUTABA FF9(T9CHP)遥控器侧边(左右各一个)的两个旋钮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2-16):
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知识。玩航模也几年了,始终没有问出来结果。那位XD可以告知?
或是分别为几通道?

网友A:
在"AUX-CH"菜单里面设置,名称分别是vr-d和vr-e;可以设置为5-8任意通道。在直升机模式下可在混控菜单里面设置用于控制螺距之类的

网友B: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它在各种模式下的作用是不同的。

楼主:
查到了。注意到直升机,滑翔机等等模式下作用各不相同。楼上2位,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