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求大大们赐教!

楼主(2011-02-16):
我们这边模型店老板推荐了个三通翼龙套机(黄色无照片),
电机
好像是有刷的,620米,留空5-6分钟,可以入手吗?

网友A:
好多米子? 不推荐

网友B:
你上淘宝看看多的狠。RTF有的是。真的,大把的。

网友C:
不建议入~~~

网友D:
有刷3通620?????260差不多

网友E:
买翼龙可以。
但不要去你说的那家买,620,超级贵!!
去掏宝上搜索:翼龙。
买原装的的吧,飞行性能比山寨的好得多,你刚入魔,买原装的可能对你的信心建立等有很大帮助。
原装的3通、4通运动机都是有刷电机(好像是450的?480?),最近新出的翼龙水上机和翼龙3才是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的价格在450以下吧,你和淘宝店主再商量;无刷的贵些。
建议:1、在淘宝上买原装的艾特有刷翼龙慢速机。
2、到启迪店(淘宝上)去买翼龙无刷的升级配件(电机、电调、电池)
自己升级无刷很简单的,具体的问启迪店主,人很好,会给你讲清楚,要什么也给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会给你建议。

网友F:
不建议,贵,还是三通道的

网友G:
直接上4通吧,3通没4通的好飞,就算是新手的话

网友E:
说明一下:
艾特的那个黄色慢速机,有4通的配置。我06年12月买的,就是4通控。(一转眼5年了阿,感慨下...)
提醒一下:问清楚卖家,是不是4通控,具体说:是不是慢速机2代(与1代区别只在于是不是4通)
我的意思是:买艾特的那个黄色慢速机2代(4通)。3通不用说,肯定不能买的。4通接了副翼后还可以玩一阵子。

网友H:
不建议入买无刷的上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