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四轴飞行基础知识: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楼主(2011-02-16):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
KV1800左右用7060浆9W4V,q+h,x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网友:
强烈支持这种贴

网友:
 知识帖 ,菜鸟受教!

网友:
这位大哥是本人的偶像

这个帖子是我接触航模研究一个月来最有价值的帖子,可以说是无私的奉献。不知这位大哥的QQ是多少。QQ270516899

网友:
 菜鸟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2012-02-17):
菜鸟受教了,入手FF,准备配个四轴

网友(2012-03-29):
学习下四轴知识。

网友:
受教了,最近正在学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推荐给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