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的75PCM模块能不能用到3PKs2.4G上

楼主(2011-02-16):
如题
老款的75PCM模块能不能用到3PKs2.4G上?
请知道的朋友帮忙回答一下!
要是不能用的话,3PKS2。4G遥控还能用些什么型号的AM或FM模块。
谢谢啦!

网友:
我是的4pk 不了解3pks 帮顶

网友:
应该可以的,问铜河

网友:
3PKS

我的3PK、3PKS遥控器可以用任何一种频率的FUTABA高频头,FUTABA的高频头在FUTABA任何发射机上是通用的《高频头只是起一个高频调制发射作用、发射频率不同而已》,只是各个遥控器本身、接收机的通道数不一样,同时接收机也可以使用FUTABA的任何一种接收机,但是接收机频率必须相应与高频头频率一致!我的3PKS现在就用的10通道的72MHZ高频头和R136HP接收机。75MNZ的一般都是港、澳使用。JR的高频头在3PKS不能用!

网友:
75Mhz,楼主可要想清楚了,国内很少有75Mhz的接收机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知道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从前玩75MHz,后来转的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