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三次,GOTECK 9257便坏了

楼主(2011-02-16):
我是运气十分不好了,只飞了三次,第三次飞机下地后不稳桨打尾管,GOTECK 9257也报废了,折开看,齿还好,马达还转,可能是板一个管烧了,怎么办呢,

网友:
可能是场效应管,去电子市场找到同样或者可以代用的管子找修手机的焊

网友:
???被桨打坏了?别吓我,我准备购买这款舵机。

网友:
就算是FUTABA9254这样的大舵机或9257被浆打一下,也容易被干掉

楼主:
舵机根本设有被打到,只是桨打到尾管上,航机就挂了,

网友A:
问题是大桨尾桨都不可能自己打到尾管的呀。是不是你炸机了?如果是炸下来的,那么坏什么可都是看老天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大桨尾桨都不可能自己打到尾管的呀。是不是你炸机了?如果是炸下来的,那么坏什么可都是看老天爷了。

重降是会打尾管的,或许脚架也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