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1-02-16):
才接触没多久。请问大家,斜盘
舵机
是什么舵机啊,用在什么地方的呢?有什么特别的吗?舵机怎么分类哈?
多谢多谢!

网友A:
舵机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控制十字盘的 说白点就是控制螺旋桨 前后左右的

网友B:
舵机的参数主要是大小,力度,速度的区别,不同地方用的舵机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C:
斜盘舵机个头要比尾舵机小一点,力道也要小一点,当然价钱也要便宜一点
如果为了省钱,可以4个舵机用一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不对吧,斜盘舵机要的是力量,速度可以比尾舵机慢一点,尾舵机要的是速度,力量可以比斜盘舵机小。至于谁大谁小,哪个价格高,说不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啊。
我是对舵机的一些用途和安装方法不太熟悉。毕设要用到,以前只大概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啊先。
我是不太斜盘舵机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加斜盘这个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疑~
我才接触没多久,多一些名词的含义不太确定,实际经验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