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V120D02 求教怎么扳直主轴,怎么看电池电压

楼主(2011-02-16):
昨天刚到的V129D02外加一堆零件~
以前玩油车,改行电直,因为油车没法在家玩。。
第一次接触电直,激动啊
于是稍微按说明书调整后在家里(大约4平米吧)试飞~
在空中悬停,摇来摇去,飞到第3块电池,炸了。。。
破了一个主浆,主轴有点弯曲,于是花2小时换了根主轴~

求教稍微弯的主轴怎样才能弄直啊??还有电池电压怎么看啊

新机子

新机子

换完浆和主轴

换完浆和主轴

网友:
要掰的话也要拆下来掰,你拆之前如果不熟悉的话,先拍几张近距的照片,掰正后对照着照片装起来。
电池电压你去买个“低压报警器” taobao有卖。就十来块也有很好的。

这机。。。。啧啧。。。。能让你充分地学习啊。。。。大大的学习啊。

网友:
  我補充,拆下來之後,

放在平正的地面,用鎚輕輕敲打,邊轉動邊打,360度的轉,

再轉再打,慢慢的就直了!

网友:
对岸论坛比较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自己摸索着拆的,从早饭拆到午饭。。。。。
不会掰正,于是换了根

网友:
放到木头上 用木头敲 否则会搞花的

网友:
听说山寨版的主轴很快就要问世了。便宜的你都不好意思摔了,到时候多买点配着就不用考虑自己修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aobao浙商有卖自制主轴了~当时我想买,结果他说那一批做毁了,太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