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6):
飞飞机时,飞机电源和
遥控器
开启的顺序是?请再说明为什么。
还有飞行完成时,接收机与发射机的关闭顺序,请再说明为什么。

网友A:
飞是是先开控,先插飞机电源的话由于没有信号压制,可能接收干扰信号马达狂转,很不安全。
同理,完成后也要先拔飞机电源。
如果是2.4G的话,可能你要重新对频,很麻烦的说。

网友B:
没有发射机信号的话,接收机会乱抖,其他的自己想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接收机会乱抖",太夸张了吧!
正常情况不会有东西抖。

网友E:
 想想谁在控制飞机就清楚了。
先打开飞机电源的话,飞机就处於无人控制状态,直到你打开控。
 搞不好机机会自把自为,偷偷飞走呢!
反过来也一样,先关控的话,代表你放弃控制权,飞机有可能开小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