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树屏幕上HDP参数问题

楼主(2011-02-16):
咨询大家一个问题,老鹰树
FPV
里面的GPS信号强度参数HDP的数值,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数值大小各代表什么意思?
希望可以有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写错了,应该是GPS HDOP . HDOP表示Gps二维测量精度。
HDOP是描述水平坐标精度的误差程度,值为纬度和经度误差平方和的开根号值,所以最准确的时候 HDOP近似于1,一般来说大于6,就表示误差比较大。

网友B:
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HDOP)是一个衡量卫星信号质量的指标,越小越好,HDOP的指标和很多因素有关,小于2是很好的,可以小于1.3,但是很难遇到

网友C:
这个值越小代表信号质量越好

网友D:
HDOP越小越好,一般5颗星星以后定位才准确,所以要耐心等待,不急于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