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1米9的塞斯纳上FPV设备,求配置啊。

楼主(2011-02-16):
打算玩像真FPV了,看上了1米9的塞斯纳(不在乎螺旋桨挡摄像头),麻烦请问谁玩过这款飞机啊?????动力怎么配置??留空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求老鸟们一定回答下啊!!!!!

网友:
有人问过了,你去搜,就这几天的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8471&page=1#pid5837651
个人看,2820应该足够了
这机不大适合FPV,楼主换个吧

网友:
40A电调加2215或2220KV银燕或郎宇2216KV1250,我觉得可以,电池就3S2200毫安两组并联,不对楼下指正

网友:
建议别拿大赛飞FPV,不是很适合,我用1.5米的大赛飞过,稳定性远远比不上老鹰翼。而且大赛对场地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好像···
好像见过····

网友:
2215好像太小了,得4250吧~

网友:
2215飞1680都可以了,我用2215都爬升到1100米,起飞重量都有3斤多了,何况前拉效率高

网友:
《家园》中的航拍机~

楼主:
在问下,有没有人飞过1米9的塞斯纳?

网友:
我飞过,很好飞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背推机好,前拉机对视线影响很大,除非把摄像头挂在下面(前提是得改起落架),我还有一架没装,等考虑好后,试着装一架

网友:
我认为至少要4S 5000的电池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
而且这种飞机降落非常挑场地,没有好的场地还是别上了,这个机机得个好看,我买过一个1.4的塞斯纳,因为没有好的降落场地,每飞必炸,现在放在家里闲置。另外我还把它的筯也给挑了,呵呵。

网友:
按起飞重量2.5kg估算,2.5*300=750W,那至少要600W以上的电机,所以3720~3732一类的电机是要的,十月俱乐部有原厂的电机,配4S电池最大电流30A多一点,是现成的选择。飞得稳不稳,就看手指了。

网友:
不太好,飞行效率低,

网友:
耗电大,运输不方便

网友(2012-11-02):
我的小大赛对场地的要求太高了,水泥地都难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