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小邱看看,450C调机

楼主(2011-02-16):
我今天把平衡仪关了调机。十字盘也平了,螺距也对。怎么一开平衡仪,十字盘就不平了。会不会我把平衡仪关了,在控上调的
舵机
中立点。飞机原来是在平衡仪上调的,舵机中立点设置没取消。所以关平衡仪行,开平衡仪不行

网友A:
好像不能用微调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微调,是固郎K-7控里的中立点设置。

网友A:
错!是电脑微调才行

网友B:
 平衡儀在關了的狀態之下,和開了的狀態之下,
那十字盤是不一樣的,
我勸你還是長開平衡儀,在開了之下調十字盤水平!
不要又開又關,自找麻煩

楼主:
你这只是个办法,但没找到问题的本质。再说在平衡仪状态下能调机么,调的准吗?另外谢谢各位,问题自己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