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三轴接收机

楼主(2011-02-16):
请教2702 2614 2612 区别

2702的问题到底由于什么引起?

2612是否可以倒飞?(那边的论坛说是2612只能是自定义的修正,不可以倒飞)

前天刚订了2702,悲痛中……

楼主:
补充下,用2702翻了的朋友,是否失控的都来说一下,报下配置,给新手朋友做个参考

网友:
有人说新版的不容易失控 老版的会!

但是有人又说新版的锁尾很差,翻过来的瞬间尾巴乱跑!

网友:
我用的2612   好像也有人用这个翻过啊。

网友:
2702只要是旧版的软件就有问题, 即使悬停也会有失控现象,跟翻3d无关. 新版的应该好一些,但是最好目前不要买. 我打电话给华科尔的售后要求更新旧版的2702, 结果告知目前2702软件还在修改之中, 暂时没法更新, 也就是华科尔还发现有其他的bug  ,目前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产品

至于翻3d, 我用2610(120d01), 2612和2702都试过, 倒飞完全没问题的, 就看你是否会调机而已. 相对而言, 2612(跟2610区别只是舵机插头的大小不同)比2702稳定很多,价格也更加便宜。

网友:
华科尔2610V好象是用1S电池的/把它接2S电池   真怕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