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哥的船~有细节的改进~呵呵

楼主(2011-02-16):
三十哥的船 有细节的改进 呵呵!
胡搞一通 呵呵!
1.舵机的固定改进
2.舵臂轻量化
3.舵片摇臂前移接近转轴
4.舵臂重新加固固定
5.舵机拉杆更换球头
6.打磨并轻量化水刀刀片
7.更换铅块配种而非铁块
8.扩大舵机拉杆孔位,并增加导管
9.重新制作船底冷却进水处,废除吸水舵,缩短水路
10.重新用2MM碳杆制作电池固定架

网友A:
這種插頭好東西!!

楼主:
是滴!重量轻、体积小、过流大、长的乖

楼主:
三十哥不要怪我胡整您的杰作哦!!!!!呵呵!!!!!!1

楼主:
配置:TS 120A电调+TS 1540 5100KV电机+436CNC桨

网友:
全配置下总重有多重??

网友:
哈哈!折腾折腾更好了哦!不过电调你可千万别说错了,不是TS的120A啊!是我的120A竞赛版哦!另外船底入水口的前端最好打磨出一个缺口方便导流。出轴不知道你改短了没啊?

网友:
咨询一下小文字和三十哥,TS1540 KV5100的最大电流是130A,120A的电调抗得住吗?
另外TS1530 KV3100设计最大电流是70A,用ETTI 90A的电调保险吗?

楼主:
出轴改短了哈!呵呵!电调是一样的哈!哈哈!!!所以划算嘛!!!!!!!!!

楼主:
1530用90A用3S电池有电悬!

网友:
在舵架打洞,不会增加水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插頭好東西!!

+1 on this.

网友:
这种插头我有,实心的,确实比现在的6mm插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它的弹性靠钢制弹簧圈,持久不变。不像普通6mm插不了几下就松松垮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早在你的cat上看到了 呵呵

楼主:
Himalaya说到精髓了

网友D:
 好船,喜欢!

网友E(2011-05-29):
lz!舵架打孔应该打在上面啊!打在下面的话不是增加水阻了吗?   (个人看法!)

网友F:
看到是夜叉,所以顶一下

网友G(2011-07-15):
元來缺點多多~~

网友H:
哈哈!多谢指点,你再喷只会激励我们越做越好!哈哈!多谢

网友G:
希望別意見接受,一切照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