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过用两个3S充电器来同时充一块6S的

楼主(2011-02-17):
lipro有这种连接线卖,不过问过商家了,是LIPRO专用的,另外看到一位模友说“
可以,重新做一个接头就好了,把两个3s的做成6s就好,很简单的吗,你把其中一个的最外侧正极连接到另一个最外侧负极就好了
!
”有没有专业的电工可以解析一下,这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A:
用过, 还行, 平衡度差些

网友B:
看你的充电器和电源的结构了,有可能直接将其中的一组电池短路。

网友C:
不行的,如果同一个电源,那么负极是同一根线,接在一起会短路的,唯一的方法是用一个3S充电器充6S,分两次充

网友D:
可以把两台A6组合成12S充电器并且共用一个输入电源。

楼主:
那个要级联线的,不过我们不是讨论那个问题,是讨论怎样才能用两个3S充电器充一块6S的电池

网友E:
如果是独立平衡冲,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花牌301应该是独立平衡充吧

网友F:
可以,重新做一个接头就好了,把两个3s的做成6s就好,很简单的吗,你把其中一个的最外侧正极连接到另一个最外侧负极就好了!只要测试,这两个的正负极会不会短路就可以了 。两个不同的3s充电器充可能会效率不同,但结果都一样。

网友G:
在交流那里就得断开,两个充电器的直流输入不能共地,需要每个花牌充电器单独配一个变压器插在两个插座上,A6可以是因为他内部有逆变器和变压器可以不同路的电气隔离

网友H:
不懂,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这么做

网友I:
只要你是两个独立电源分别给两个充电器供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