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50倾斜起飞的改善建议

楼主(2011-02-17):
我的X650倾斜起飞、需要用遥控器微调校正、建议厂家将姿态传感器安装在一个可调整的平台上、这样调整方便、

网友:
对呀!

我450也这样倾斜起风

网友:
要校正姿态传感器!在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JJ起飞也是倾斜,没飞高就滑一边去

网友:
 一下把油门推到100%就垂直起飞了,但后果自行负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到是真理,  越是小心翼翼 不敢飞,有不容易飞好,地面效应不容易解除, 一下子离地反而没上述问题!!!

网友:
哈,看來你有D不明他說什麼

引用 网友A:
这到是真理,  越是小心翼翼 不敢飞,有不容易飞好,地面效应不容易解除, 一下子离地反而没上述问题!!!

网友:
油门猛点可以垂直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