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调试出现恐怖怪现象--

楼主(2011-02-17):
刚拿到手的MB,全部安装完毕,在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恐怖的怪现象
本人斜盘舵机HT5065,锁尾舵机FUTABA-9257,
对应的调整都调对了,
拔掉了电机和电调的连接线中的两条线,有一条是连着的,
在调整螺距的时候,调整最大螺距时,马达开始象要启动的样子,一卡一卡的,有点象失步启动电机一样,接着MB开始冒烟-----恐怖啊---赶紧拔掉电源,
开始担心MB是不是烧掉了
呵呵,庆幸的是再次接通电源,MB开始自检,测试了一下,呵呵,居然完好无损;
奇怪了,冒烟了都还是好的,
用电表测一下电调输出的电压是5.25V,正常的啊,
继续调整吧,
还是在调整最大螺距的步骤,开始留意MB的动静,漫漫推动油门摇杆,没有问题,快速推拉油门摇杆,还是没有问题,
正准备按说明书方法调整最大螺距的时候,MB又开始冒烟---乖乖-----闪电般的拔掉电源-----
奇怪奇怪---恐怖恐怖啊 ----

那位大虾能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请LZ上接线图!!!上照片

网友:
但凡冒烟....一般都是米在烧

网友:
无图无真相,听你的描述像虚幻小说

网友:
冒烟一般是短路引起的,MB有问题是一定的。

如是按照说明准确安装,那就是质量问题,但这个概率很小;

还是操作失误可能较大;

还有就是MB外接设备问题造成,如电调、舵机等,其本身就有电器短路问题,接上后造成MB的短路。

杯具啊!

网友:
上图吧。。。小说式的描述太飘渺了。

楼主:
调试时没有拿相机拍照片,手机也不好使,所以就没有拍照片!
但叙述的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上接线的照片啊!

网友A:
  馬達一條線也能動?除非另有地方可以做回路,否則動不了的!

打開MB看看那裡燒掉了,趕快換零件!

不要飛到天上........血滴子呀

网友:
慰问下,赶紧找原因

网友:
好灵异的事件啊~估计不是楼主的个人操作失误,应该好好检查下电机、电调、MB这些的连接线有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
上图睇下

网友:
马达接单线也能卡卡起动,撞鬼了

网友:
冒烟通常是很严重的问题了,仔细检查,不要轻易通电呀。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
我记得MB有组插孔全是信号,是不是把电源查那去了

网友:
看来是谮水不久若的祸

楼主:
所有插孔都完全正确
奇怪的是,拔掉哪个剩余的电机线后,再通电调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现在已经调整好了,
就是不敢去试飞,,
请高人指点--并请那位高人帮忙试飞----呵呵

网友:
      拿到空旷地! 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馬達一條線也能動?除非另有地方可以做回路,否則動不了的!

打開MB看看那裡燒掉了,趕快換零件!

不要飛到天上........血滴子呀

马达拔一条线确实还能动~但不是正常启动~是顿挫状的

楼主:
不敢拆开来检查啊!!

网友:
看来MB的品质也是很值得商榷啊

网友:
估计是电机外壳和线圈有短路的情况,而且固定电机的电机座恰好又和电调或别的电子设备短路,才有可能出现单根线也能启动电机的现象~

网友:
LZ飞机的侧板是碳纤的吧?碳纤板能导电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插孔都完全正确
奇怪的是,拔掉哪个剩余的电机线后,再通电调整--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现在已经调整好了,
就是不敢去试飞,,
请高人指点--并请那位高人帮忙试飞----呵呵

大大你好:
  建議你將MB寄回原廠檢查.以免害人害自己.

网友:
检查一下电调供电是否稳定,可不可能舵机最大行程时候电调输出电压有波动,测试一下吧。

网友:
要知道碳纤板是导电的,估计哪里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B:
这种现象叫做。。。鬼推机。。。。

是可以解决的

用一碗鸡血。。。。洒在JJ上。。。。用桃木剑连砍九九八十一下。。。。

大喊一声。。。。定。。。。!!!!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叫做。。。鬼推机。。。。

是可以解决的

用一碗鸡血。。。。洒在JJ上。。。。用桃木剑连砍九九八十一下。。。。

大喊一声。。。。定。。。。!!!!就没事了

飞机砍的西巴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叫做。。。鬼推机。。。。

是可以解决的

用一碗鸡血。。。。洒在JJ上。。。。用桃木剑连砍九九八十一下。。。。

大喊一声。。。。定。。。。!!!!就没事了

7749下就行了~

楼主:
昨天晚间又通电,立马又开始第三次冒烟---
我的MB是装在底版上,在两块侧板中间,有可能是碳板导电所至,晚点上视频!!

网友:
冒烟可能是外露电線短路, 熔掉部份电線膠皮, MB內的另件怎可以冒兩次烟還可工作

网友:
LZ你搞得我特地去试了下电机一条线能不能动,先在告诉你3条线动,2条线来回动,1条线一动不动

网友C:
哈哈哈,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者。

那边不是有人在破解程序了吗,马上就会卖给szfoco,马上szfoco就会山寨了。

不过PW一下,能否别像那充电器那样,仿的无耻,做的垃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一群不明真相的围观者。

那边不是有人在破解程序了吗,马上就会卖给szfoco,马上szfoco就会山寨了。

不过PW一下,能否别像那充电器那样,仿的无耻,做的垃圾,好吗???????

哦--这位兄弟好象很熟悉我们呢,
呵呵---有鞭策才有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位兄弟好象很熟悉我们呢,
呵呵---有鞭策才有进步----

这个帖是帮你那山寨的东西先铺路吧,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可耻了,还是一句话,拿视频出来说话,我就不信,电机接一根线还能动的,编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有设置柔和启动造成的,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电调直接冒烟,然后么你懂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