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平衡充问题

楼主(2011-02-17):
最近新买的4s电池,由于疏忽用的3s充电器充,充满后发现电压是4.2、4.2、4.2、3.8,有一块没有充上。于是立即插到B6充电器上,按理平衡充的功能应该能够把最后一块充上,给B6加电后,发现也在开始往里面冲了,充了一晚上,早晨起来看停止充电了,发现最后电压为4.2、4.2、4.2、3.85。基本没有怎么冲上去,是什么原因呢?有高手清楚这个情况的么?

网友:
B6的特性 ,还是人工冲平衡了,再交给B6吧.

网友:
你可能选的是串冲模式了,我新手猜的

网友:
用电池的保存模式放电平衡后再冲试试.

楼主:
必须要用保存模式放电么,我直接选择放电,设置1A放电,设置放电电压,然后就开始放电,这样也可以吧。晚上试试放电后再冲了。

楼主:
进行放电时,只设置了放电电压,但是没有设置单片的放电电压,那么放电是每片平均放到同一个电压值?还是每片放掉相同的电压值,这样之前不平衡的电池,放电后还是不平衡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行放电时,只设置了放电电压,但是没有设置单片的放电电压,那么放电是每片平均放到同一个电压值?还是每片放掉相同的电压值,这样之前不平衡的电池,放电后还是不平衡哦。

这样不好的,把那节低电压的单独充便行了,在平行头引二条线接叉机蕉插,选1cell充便行

网友A:
骗鬼把,4S接头插的进3S插头吗?骗新手还差不多

网友:
B6有充电时间限制的(默认好像是两小时),把限制时间改长点再充就行了。不过,因为B6平衡电流很小,而B6的时间限制最长也只有几小时,可能要反复充几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鬼把,4S接头插的进3S插头吗?骗新手还差不多

一般充电模式(非平衡冲)不用插平衡头的,光插T头便可冲,4S选3S冲,冲机会显示OVER V吧,被LZ忽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没有见过充电器是3s的,但是接口处预留了4s的接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方法可行,我用的我原来的lipro3s的充电器引了一组线出来就可以了。我从b6的2s口引一组线出来,然后设置1s的非平衡充模式,b6要报错,估计还有其他哪里线路要检测。不过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楼主:
很是奇怪,4s电池的充电线是1根黑线,4根红线,按理4根红线对应的就是每组电池的正极,我用万用表测量了,每根红线与黑线之间的电压,只有第一个根红线的电压最低,按理说我充电引出的一组线就接负极和第一根红线就没有问题,但是充了1小时候候,用电量显示器量电压,发现不是冲到的3.8v那块,而是第一块上面。这个就郁闷了,难道4根红色的正极不是对应到每片电池上?

楼主:
于是昨晚后来还是用b6进行放电,发现b6的放电还是比较智能的,电压高的放的快,电压低的放得慢。到昨晚睡觉的时候,电压已经放到3.93、3.90、3.91、3.73了,今天回去再继续放电估计就可以平衡了,3.73v的那片电池,到最后电压基本不怎么减少了。最后是否可行还得今晚拭目以待了。

网友:
黑线及首条红线是第一节电正负极,首条红线与第二条红线是第二节电正负极,首条红线是第二节的负极,往後都这样排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的哦,非常感谢。晚上回来继续放电,目前电压到3.88、3.85、3.83、3.75,越来越接近平衡了。看来电压差大了,b6只能放电才能放平衡,充电要充平衡估计有点复杂了。至此问题总算解决了。

楼主:
问题解决总结:遇到几片电池电压差距很大的时候,如果用b6就最好先放电,放平衡后再冲。如果充电器不支持放电功能,就如16楼模友说的正负极方式,单独引一组线充,充到差不多了再插上电池一起冲。在此感谢参与讨论的模友,感谢提供意见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