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行程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2-17):
论坛做雕刻机的不少,但是很少有行程开关方面的介绍,不知行程开关如何安装,精度能达到多少,以前我用啄木鸟机器时,每次加工完,机器都自动回到原点,再加工同一个文件,还能保证跟上次一样的位置,肉眼看不出差别,当时就想,行程开关的精度咋这么高呢?因为即使只差0.5,刻胸牌时也套不正,哪位朋友给我扫扫盲啊,还有个问题,想用TYPE3做文件,用维宏卡控制机器,在TYPE3中应怎么设置,选哪个机器,零位怎么设。。。。头大。

网友:
不是行程开关精度能达到多少 是你机器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一般在开机的时候机器都会自动回原点 这时候机器走到原点的时候无论是光点的开关还是机械的开关 机器都会走过头然后 再缓慢的后退(有的机器会快退 然后在缓慢的向原点靠拢)直到刚刚离开或接触到 行程开关 为止 3轴都一样的步骤 是同时进行而已

网友A:
有没有用霍尔传感器做行程开关的,还是都用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霍尔传感器做行程开关的,还是都用光电的。

霍尔和光电 都可以
我做的机器 即有 霍尔、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
行程开关跟精度没有光系,主要是为了防止运行超过有效行程撞坏机器。机器加工完后自动回到原点,再加工就不用对原点了,肯定准的。

楼主:
我还是认为行程开关和精度有关,比如加工一块胸牌,先用0.3的刀平扫,换0.1的刀勾边,两次换刀时如果关机再开机,机器就会重新回零点,再刻时还能跟上次吻合,如果行程开关误差过大,会造成两次位置不符,那这个牌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认为行程开关和精度有关,比如加工一块胸牌,先用0.3的刀平扫,换0.1的刀勾边,两次换刀时如果关机再开机,机器就会重新回零点,再刻时还能跟上次吻合,如果行程开关误差过大,会造成两次位置不符,那这个牌就 ...

我的是机器零点设在稍中间位置,行程开关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认为行程开关和精度有关,比如加工一块胸牌,先用0.3的刀平扫,换0.1的刀勾边,两次换刀时如果关机再开机,机器就会重新回零点,再刻时还能跟上次吻合,如果行程开关误差过大,会造成两次位置不符,那这个牌就 ...
不能关机,换刀也不用关机断电,这样对刀点就不会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机后如果不人为移动丝杆,重新开机后零点还是在那里的。

网友:
限位开关和零点开关是两回事,限位不要求精度,而零点开关如果是批量生产的精度要求就高,零点一般不会设置在行程的最两边

网友:
概念就搞错了,影响精度的是原点开关,不是行程开关。 原点开关要准,行程开关要可靠。
典型的光电对射式的重复精度在0.05左右,霍尔传感器在0.01以下。
想提高精度,也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在电动机/丝杠上装传感器,检测角度相位,和常规的传感器配合用就更准确了
CNC一般就是用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C信号作原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