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配置清单,求意见或建议,准备下单了

楼主(2011-02-17):
飞过50油直,手上有JR 9X2控、GY401佗螺、9254尾舵、B6充电器及全套工具,想入手一架450电直,各位帮我看一下这样的配置妥否?

机身:
                  非耐克斯flasher PRO 450 特价套装4限量出售(含三个十字盘舵机)         899元
动力:
                  花牌竞技型聚合物电池!! 1200MAH 20C 6S1P 5C 充电型  5只                    750元
                  花牌高性能无刷电机! 6S 改装450终级动力! H 2221 2010KV                      118元
                  (此电机请商家配3.17mm 13T电机齿轮,价格可另算)
                  新版好盈铂金Platinum-40A-PRO 专业级空模 无刷电调 带BEC                  210元
辅助电子设备:
                  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全能型)KDS 防飘移平衡仪                               480元
非耐原厂配件:
                  非耐@克斯原装450PRO FH45022主軸                                                       12元
                  非耐克斯原装 450兼容 橙色副翼  2副                                                         7元
                  原装450PRO FHS1264平衡桿                                                                     5元
                  非耐@克斯原装450PRO FH45046連桿頭 A/B                                             6元
                  原装450PRO FH45039尾傳動軸桿組 2组                                                    62元
                  非耐@克斯原装450PRO FH45044六角鋁柱                                                 8元
                  原装450PRO FHS1221尾控制連桿頭組                                                       13元
                  非耐克斯原装450PRO FH45032碳纖尾翼                                                    25元
副厂配件:
                  冰人出品450PRO 改装3mm外丝横轴套件【NMB轴承版】                           48元
飞越 Tarot 450 大齿盘组 TL1217                                                                                 20元
飞越 Tarot 450PRO脚架组 TL45050-02                                                                      15元
飞越 Tarot 450 PRO 不锈钢连杆 TL45047                                                                   5元
飞越 Tarot 450 PRO 尾后传动齿轮组/2对装/尾轴 TL45056                                         18元
飞越 Tarot 450 RPO 碳纤尾舵机拉杆 TL1017-02 2组                                                  20元
飞越 Tarot 450 PRO/SPORT尾管支撑架TL45036-01                                                   12元
飞越 08款新型325玻纤桨/蓝黑 1158-09                                                                       35元
飞越 Tarot 325玻碳纤3D桨/黑白 TL1158-11                                                                24元
飞越 Tarot 450 PRO 尾桨/黄 TL45035-02 2对                                                             6元

网友:
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全能型)KDS 防飘移平衡仪   这个可以不要

网友:
我有个疑问

"6S 改装450终级动力! " ..."1200MAH 20C 6S1P 5C 充电型  5只"

同时又"Flymentor 3D防漂移平衡仪(全能型)KDS 防飘移平衡仪"

飞航线不用这么暴力的系统吧
"非耐克斯flasher PRO 450 特价套装4限量出售(含三个十字盘舵机)"
还是配几个好点的舵机吧.

网友:
有9x2,飞过50,来请教450?飞过直机应该知道哪些是易损件吧

楼主:
回楼上两位,使用6S电池的主要目的是想降低动力系统的工作电流,减少无谓的热功率损耗,并不想暴力飞行。平衡仪主要用于休闲飞行吧,不想飞油直的原因就是因为油机对场地要求太高,以前到合适的场地开车要一个小时,且油机太危险,就像开车一样,驾龄越长越谨慎,我的那架油机放办公室已经三年多了再也没动过,看着这个大家伙上天就觉得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易损件倒是知道的,但油机和电直的动力系统完全不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还是要请教一下各位的

网友:
我用过花牌的电池,大肚子了,印象不好,用过ACE和飞越的电池感觉不错。建议用CO-PILOT 2(控摆乐2代)平衡仪,1500元左右。160元的好盈电调即可,轴承、螺丝等小配件要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电调已经改为好盈40A普通型的,电池先买三块试用后再增加

楼主:
轴承、螺丝如有损坏就在市场上买,应该选择的余地比较大的。另外平衡仪还是KDS吧,主要考虑价格因素

网友:
新西达2219电机航线完全够用,才70元左右,我一直在用,没发现什么不好。轴用冰人的也可以。横轴未必非要改外丝的,还看材质、装配和保养。冰人的中联头箍建议买一个。垂尾固定座建议换个金属的,飞越卖8元。飞越12元一包的蓝色舵臂不错,再买一包球头、一包球头扣

网友:
配件都是飞越的,机身为什么不买飞越的呢?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况且还便宜。建议买450SP.
舵机很多贫民货的,933或者2122都很好!

防飘移平衡仪  这东西没用哦!还不如买个好点模拟器。早晚要挂到交易区卖掉的!

网友:
辅助电子设备不要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直应该比油机灵活得多吧,所以还是想上个平衡仪,应该能飞出很漂亮的航线且着陆也应该很平稳吧(个人猜测)

网友:
6S没错。一步到位,平衡仪真没用。。。

网友:
已经会飞油机的再买平衡仪实在是画蛇添足了,450调好了其实很稳的,飞3D是贼了一点,只飞航线很轻松的~

网友:
平衡仪没啥用,不如添个无副翼玩玩,配件还少。

网友:
9254用在450上太大了,重新买个尾舵机吧。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DIY个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