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直机飞行姿态

楼主(2011-02-17):
经常与魔友一起交流;有些魔友对直机飞行的原理还不是很了解,这里有些理解,以供分享,有不妥之处请补充;

直机的飞行姿态(无论是3D模式还是航线模式)主要是:上升、下降、左右转向、前进、后退、左右侧倾;

  • 上升、下降主要是由油门大小和集体螺距决定;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简单的就是斜盘在主轴上的位置;与控油门/螺距曲线的设置密切相关。
  • 左右转向与由尾舵和陀螺仪相关;简单的就是尾轴螺距的控制;陀螺仪起到稳定这个螺距的作用(锁尾模式);这个螺距曲线在控中一般没有设定;主要设定是陀螺仪的感度及尾舵的左右行程;同时要注意中立点的设定;
  • 前进、后退、左右侧倾;这个飞行姿态是较不容易理解的;如果静态观察较难发现产生前进、后退、左右侧倾的动力源,的确斜盘的平面方向就是直机的倾斜方向,但斜盘倾斜并不会造成大桨(旋转平面)的倾斜;当然这个动力源还是来自于大桨,也是螺距所导致,这就是循环螺距;这就要注意到控中的一个设定--混控比;
                混控比有三项:副翼、升降和螺距,一般混控比都是60%;
                副翼的混控比是使直机左右侧倾的原因;将大桨与机身成90度,并保持水平,而后打控摇杆至左或右最大,此时可以测量螺距,会发现2片大桨的螺距是正负的,即,一个正螺距(向上升力),一个为负的(向下的升力);正因为这个原因产生了左右侧倾的动力;混控比越大,螺距的正负差越大;一般情况为正负6度;
                 同上,升降的混控比是使直机前进后退的原因;将大桨与机身成0度,并保持水平,而后打控摇杆至上或下最大,此时可以测量螺距,会发现与上述副翼混控类似的情况;

另外,螺距混控比一般是用来设置当集体螺距不能满足的情况时使用;如最大只能设置到正负10度集体螺距,但要求设置到正负13度,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混控比来确定。

网友:
飞了那么久的450 一直不知道左右是实现的  今天终于懂了   感谢~~~~~~~~~~·

网友:
 新的知识,又多懂了一点

网友:
可以这样啊,试试

网友:
欢迎LZ再续佳作!

网友:
谢谢楼主 长知识的好贴

网友(2011-03-22):
关于第3点有个疑问啊

3.  ....., 的确斜盘的平面方向就是直机的倾斜方向,但斜盘倾斜并不会造成大桨(旋转平面)的倾斜;当然这个动力源还是来自于大桨,也是螺距所导致,这就是循环螺距,....

这里有个疑问呀,我记得模型左右侧倾时候,是模型直机本身未倾斜,大桨的旋转平面就已经倾斜了,不管是实际模型还是模拟器里,都是这样情况的吧?有谁再验证一下吗?也就是十字盘倾斜同时就导致大桨的旋转平面倾斜了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