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自制雕刻机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1-02-17):
我的机器,在跑直线的时候很快,可在刻圆弧时很满慢,一顿一顿的,
请教高手一下, 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同求教,我的也是的,虽然不停顿,但是在插补时巨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H3的话,选里面 等速模式 就行。
哪里面选?谢谢大虾!

楼主:
坐藤椅的高手,mach3的等速模式该怎么改呀?

网友:
总体设置里选择

总体设置里选择

楼主:
按楼上朋友的指点,设置了程序,可雕刻机还是刻圆弧时一纵一纵的,不像别人发的视频那样,
动作流畅,看上去都很舒服。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9楼的正解.一般使用.选常速就可以了.精确定位铣圆就会一卡一卡的.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常速模式,为什么还不行,真急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常速模式,为什么还不行,真急人!

有没有确定保存

网友:
G代码上加一个F1500参数试试看。

网友:
如果。。只是如果。软件设置正确的话,就可能是你的电机或驱动在低速下爬行,换个高速点的F值看看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如果是步进电机,驱动设的多少细分?

网友:
感觉用维宏的设置就要少些,看到广告店里也是用维宏,是不是维宏最简单

楼主:
用的是这块板和三洋57电机,我还不会设置

楼主:
是TB6560 3A 3轴 雕刻机驱动板(CNC)、步进电机驱动板,有用着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是驱动控制板不支持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这块板和三洋57电机,我还不会设置

我的驱动板跟你同样,铣圆时也是不怎么连惯,怎么设置都一样.有空时试下个英文版的MACH3看看,如不能解决可能就没办法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英文版的mach3,是不是驱动板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英文版的mach3,是不是驱动板的设计问题。

你的故障表达不是太清楚,走直线速度正常,走园是不是一顿一顿的,如果已经设置了“常规设置”没有解决,换一个版本的MACH3的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英文版的mach3,是不是驱动板的设计问题。
你在ArtCAM 生成刀路时保存的格式是tap还cnc    ?选tap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