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手雕波箱有可能吗

楼主(2011-02-17):
手雕波箱有可能吗?
我想试试,用ABS胶板和2mm铁轴
有没有前车之鉴?

网友A:
如果没有钻铣床,你的手工要非常好才能达到所需要的精度啊!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啥中 国人搞不出来的哦~想当年第一代的红旗检阅车的发动机壳就是伟大的工人用手雕的~

网友C:
主要是精度

网友D:
劳民伤财!

网友E:
不过要考虑一下,ABS受热会变软,并且硬度有限,把4快波箱板铆在一起,再钻孔,偶觉得可以搞,关键要钻头跳动小,钻头垂直度好

网友F:
abs的强度太底了,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G:
既然现在没有条件做还不如先学好cad机械制图。

网友H:
减速波箱不如用减速电机,如果你用油驱动,也可以考虑拆了电机的减速箱。如果做双流,可以买直线光轴,不是很贵,配合塑胶或者钢质的直齿轮。90度转弯连接的可以买伞齿轮,内孔有5mm和3mm的,材料是铜的,6mm或者8mm以上的才有钢的,尺寸都比较大。模型差速器里的伞齿轮尺寸我就不清楚。 差速器可以买模型车上的差速器,一般一般的100左右一套。

网友I:
手工用ABS胶板改或做1:35的波箱,
我做过。
工具:游表卡尺,台虎钳,微型手钻......等工具。
比例再大的波箱就未试过了。
PS:
回复7楼8楼:用2mm的ABS胶板,强度还可以,没有受热变软的问题。不是把4快波箱板铆在一起,再钻孔。而是先把第1块胶板按规定的尺寸(孔径,孔距)钻好孔,再以钻好孔第1块胶板为模版,逐一钻第2块胶板,第3块胶板,第4块胶板。

网友E:
2mm会不会太薄啊,做1:35的没问题,如果做1:16的,速度要求高一点的话,恐怕不行,我前两天找到一个的电压记录器,机械式的,有两块4毫米厚铝板,准备用来做波箱墙板

楼主:
原帖由
md35
于 18-2-2011 11:06 发表
劳民伤财!
劳民,但不伤财

楼主:
回复 网友G:
CAD对我来说是空谈,我还是个学生,机床加工的技术和价格让我望而生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