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报警器的疑问

楼主(2011-02-17):
今天买的电压报警器到货了,到货后才看到是不能设置报警电压,说明上写的是低于3.3v就会报警,那么对于锂电,单片放到低于3.3v是不是已经过放了呢?

网友A:
锂电 过放确实很受伤...
但是谁告诉你 3.3V 就等于过放呢??...
你觉得 是电压报警器的厂家脑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 过放确实很受伤...
但是谁告诉你 3.3V 就等于过放呢??...
你觉得 是电压报警器的厂家脑残?
这个厂家确有点脑残,在大电流放电 降压至3.3v 警报才管用,若在小电流放电 降压至3.3v 电池可快挂了

楼主:
就是有点像鸡肋啊。跑车用,如果是慢慢跑车,到电压至3.3v,电池不久损伤很大了。

网友B:
3.3v是带负载的状态,此时空载电压应该在3.7-3.9v

楼主:
说得有道理,我下次跑车试试

网友:
地板的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带负载的状态,此时空载电压应该在3.7-3.9v

楼主:
跑了几次车车,当报警器间断报警时,取下电池,电压果然在3.6-3.7v之间,看来真是这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