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门车模,请老鸟们介绍一下入门之道!!!

楼主(2011-02-17):
以前是玩固定翼的。。广州这地方没车去飞那真是叫一个纠结呀。。。挤公车的日子受不了。。想改行玩车。。

请老鸟们介绍一下。。

想要一款三通道的控。。是不是2。4g的无所谓,关键要质量好。。好用。。。

主要想玩平跑或越野。。。以前没于过油的,不太了解,想先玩电的。。等熟悉后再玩油的。。

网友:
本人是今年1月份从车改到这里来的,决心很大 把之前的车全卖了

但是现在飞直机觉得压力太大,所以又再买个车轻松一下,我比较推荐你上短卡(也是我新车的选择),短卡跑 姿态 速度 场地 越野 大脚基本都能凑合,一车多玩说不上,有什么聚会基本都能去参一脚~~

2WD很难操作  4WD(有中差)偏重于竞技,品牌您自己看着办。

3通控 一般国产的GT3B, 好一点的MX3可以了,烧设备意义不大,我之前2400买的M11X,N多的功能没几个没用上,纯粹晒太阳~

网友:
卖掉的2个车,估计现在早被操烂了

这是新车一直在研究板控操车的设置,如果不行最多再去收个二手的MX3

楼主:
谢谢指教,我有空去淘宝上先搞些设备玩一下。。

楼主:
楼上的老鸟,再推荐一款短卡的车型吧。。什么牌子的什么车。。谢谢。。呵呵。。

网友:
HSP94188  有人说HSP垃圾,但我觉得作为入门的车是很好的,我也是新手,我也玩HSP。
配件价格低,好买。

网友:
新手还是买坚固一点坦克车,飞机要炸,车子要撞、要翻~所以不大推荐HSP的
我去年买的车还是以休闲为主,一个是2WD的蛮牛,一个是4WD的疯子
你可以去搜索BAJA5BSS 和 SAVAGE FLUX的视频,可以说是很有代表的2个车。

网友:
上面2个车在坚固性上是出了名气的,还有70多的尾速,但在有车场的地方,它们都有个明显的缺点-竞技性很差
BAJA 难操作、加速起步慢(汽油机),FLUX跑不直,随便什么速度下FLUX油门一到底马上抬头翻车(原装疯子齿轮比)

我现在配的车是还是以坚固的傻跑,蹦蹦跳跳为主(不如FLUX跳的爽)仿真姿态比较好,下场也具有一定的实力~

车架是台湾产的 禾宝的 10SC,玩越野的都比较了解禾宝,越野出身的底盘,天生的竞技能力还可以~

车到手基本不需要OP,我只换了后轮一体CVD 和避震弹簧
RCFANS上有10SC的厂队调整贴,按照帖子上的大致调一下。
动力系统选用 3660 4650KV电机配合 用14T齿
电调用好盈的SC8电调
700上拆下DS610做转向舵机
最后的好盈马达散热组(这个比较心情,装了车子看起来饱满,4级电机就是不装问题也不大)

平时用2SLIPO 可以跑跑跳跳的,玩30多分钟,下场换块3S暴力操作车也能顶住。

综合以上花一个500新春版的钱,玩法有很多样,车子也比较听话,(3个差速)竞技性要比2WD的轻卡好很多(除了和不犯错的高手比)

网友A:
配置下来要多少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下来要多少米呢?

500新春版 不含控 电池

网友:
全套多少米?本来看见个京商1:8油大脚!发现买不到配件!扑倒!

网友:
买车是好事,无论买什么都值得庆贺一返

楼主:
楼主朋友在广州哪里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