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求助+++++++++

楼主(2011-02-17):
开始安装就出现这个毛病了
那位大大帮忙啊

网友:
兄弟,我来帮你,呵呵,你安装的是有序列号的版本,这种版本必须安装在默认文件夹下面,路径上不能有任何的中文名,所以你卸载后,重装一下,重装前,把“你的文档”改回默认C盘路径,这样软件去找G4配置文件时就不会出错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在D盘创建 My Documents 文件夹,右击桌面  我的文档--属性,把目标文件夹(T)右边的 D:\我的文档  改为  D:\My Documents ,确定,然后重装G4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