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免晶体二次转换接受机失控保护设置教程!

楼主(2011-02-17):
之前也为这个接收机设置失控保护未果而烦恼,看了大量的帖,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官方的说明书也莫名其妙,先摘录如下:

RP6D1设置说明
设置程序有3个功能:
MODE 1      使接收机锁在发射频率
MODE 11     禁用失效保护
MODE 111    启用失效保护
失效保护能确保伺服系统在丢失信号的0.5s内朝向一个预先设置的位置。一旦接收信号丢失如果没有失效保护伺服系统将会使飞机不受控制。
设置步骤
伸展天线并打开发射机电源。
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的LED将会快速闪两下。
按下接收机上的搜索按键持续2秒。
LED将会闪3次表示接收机以已经准备好建立通讯的过程(应该会闪烁2次,然后再次按下按键2秒) 就这段话 始终不得其精要!
注意观察LED,接收机将在3种模式中持续地循环。在一个暗点的环境下设置以便于你可以更好的看清LED的闪烁。
MODE 1      短暂的亮跟随一个短暂的暗,重复3次
MODE 11     长时间的亮跟随一个长时间的暗,重复3次
MODE 111    短暂的亮跟随一个长时间的暗,重复3次
MODE1      连续重复3次。在这个模式里按下按键将会开始频率锁定过程。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将进入MODE11。
MODE 11    连续重复2次。在这个模式里按下按键将会禁用失效保护功能。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将进入MODE111。
MODE111    连续重复2次。在这个模式里按下按键将会启用失效保护功能。如果按键没有被按下,将会再次进入MODE1。
如果没有按键被按下这三种模式将重复十次,然后LED 2次短暂的闪结束。
MODE1: 锁定在发射机的频率
打开发射机电源并拉开天线。
打开接收机。LED会闪烁两次。如果LED持续亮表示接收机接从发射机那收了正确的指令。如果LED熄灭表示接收机没有接收到任何正确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重新建立通讯一遍。
建立通讯,按下搜索按键持续2秒,然后释放。LED现在闪烁3次(应该会闪烁2次,然后再次按下按键持续2秒)当在MODE1,短暂地按下按键。如果LED开始快速闪烁表示接收机正在搜索一个有效的信号。等待2-3秒以便于搜索完成。
一旦接收机被发射机锁住了,LED将会闪2次然后常亮的状态。如果LED再次熄灭,检查下发射机。
在接收机被锁住之后,如果你不改变频率,无论你什么时候连接电源接收机都将工作。不需要重新锁定。
警告:当你正在锁你的接收机时,请确保只有你的发射机在工作,把你的接收机放得离发射机足够近。
MODE11: 禁用失效保护
打开发射机电源并拉开天线。
打开接收机。LED会闪烁两次。如果LED持续亮表示接收机接从发射机那收了正确的指令。
建立通讯,按下搜索按键持续2秒,然后释放。LED现在闪烁3次(应该会闪烁2次,然后再次按下按键持续2秒)当在MODE11,短暂地按下按键以启动禁用失效保护进程。
LED会闪2次然后常亮。发射机现在不能控制接收机,失效保护被禁用。你必须重新启动接收机。
MODE111: 启用失效保护
打开发射机电源并拉开天线。
打开接收机。LED会闪烁两次。如果LED持续亮表示接收机接从发射机那收了正确的指令。
调整发射机上摇杆和开关的位置使你觉得将会在丢失信号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飞机。
典型的油门被降低,保持一个受控的滑翔斜率需要一个微小的elevator input。你应该注意你设置的摇杆和开关,接收机反映指示发射机和接收机是同步的。
建立通讯,按下搜索按键持续2秒,然后释放。LED现在闪烁3次(应该会闪烁2次,然后再次按下按键持续2秒)当在MODE11,短暂地按下按键以启动失效保护进程。
LED会闪2次然后常亮。发射机现在不能控制接收机,失效保护被启用。你必须重新启动接收机。
在设置这些步骤不能关闭发射机。否则接收机将不能记录摇杆和开关的位置不能保持失效保护的设置。如果这些发生的话你将注意到LED闪两下然后变暗,你不得不重新开始这些步骤。
警告:
当设置禁用或启用失效保护完成后要重新启动接收机。
当在MODE1,MODE11,MODE111中你能切断电源来取消设置过程。在设置锁频,禁用失效保护,启用失效保护过程中请不要切断电源。否则你的接收机有可能损坏。
在启用失效保护之后,请再调整发射机摇杆和开关的设置以适应正确的飞行状况。
安装方法
插上所有的伺服机、ESC。注意接线的极性。请按照标签考虑频道数和极性。
注意:如果极性插反的话,将损坏伺服机/ESC。如果不使用内建BEC的ESC,插上一个4.8V的电源/开关指向任何未使用的频道。如果你为伺服机使用所有的频道,在一个频道使用一个Y夹具去连接电池和伺服机。
用泡沫包裹接收机使其隔离振动并在飞机上固定例如一个橡皮圈。
完全的展开天线。不要盘起或切断天线。
警告:当出现供电不足电压波动过大的情况接收机的有效接收距离会受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接收机工作不可靠,为使您的飞行更加稳定可靠我们建议您使用CP01 型电流稳定器将电源稳定器接在接收机的任何空余通道。

红色文字是我标出来的相关重点  蓝色是我理解不了的,紫色是我发的感慨
-------------今晚再次试验失控保护,反复试验,出现了一次,为了巩固战果,又连续测试了10分钟,现在已经能完全掌握设置要领了。

先对好频(这个不用教了,有这接收机的都会)。
开控----接收机上电---自检通过,随时能起飞。(这是前提)
现在正事开始了:

A、先把遥控器的开关设置到返航模式 油门60%(具体由你的载机性能而定,我建议稍微大点,避免顶风返航速度太低),其余开关按照返航设置。
B、按住接收机的按钮,2秒,接收机闪两下(看到接收机灯闪就可以松手),两下闪完快速的按下按钮,数数1234(大约4秒不到),然后松开。
    这时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灯快速闪动(进入对频模式了),那就等对频完毕 接收机恢复到初始状态再次按照B进行操作。
                                 另一种就是灯闪三次,每次亮灭的间隔是一致的MODE 1      短暂的亮跟随一个短暂的暗,重复3次(这就对了,这时模式一)会反复三次,
                                 然后进入模式二(MODE 11     长时间的亮跟随一个长时间的暗,重复3次)
                                 然后进入模式三(MODE 111    短暂的亮跟随一个长时间的暗,重复3次)
C、再模式三时候,按一下(不用长时间按,就按一下)接收机灯会灭几秒,然后闪两次,然后常亮,这时遥控器是不起作用的,
D、接收机断电,控设置为正常飞行状态,接收机再上电---自检---关控---大约半秒后,接收机就会按照之前设置失控保护的状态输出给舵机、电调、OSD等,一旦遥控器打开,马上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

以上紫色字体纯属本人手打,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另:最好把螺旋桨拆掉或者拔掉马达线再进行设置,以免误伤自己,因为skylark失控返航状态下,马达必须要输出的)。

网友:
好人啊,明天试试

网友:
LED将会闪3次表示接收机以已经准备好建立通讯的过程,(应该会闪烁2次,然后再次按下按键2秒) 就这段话 始终不得其精要!
就是说灯会连续闪亮3下,要是你没按键,过一会再闪亮3下,也就是说给你二次按2秒的机会。

网友:
有有真是太厉害了,正需要.

网友(2011-07-27):
学习了
搞fpv必会啊

网友:
我在广州买了2个这种接收过澳洲用,主要是用来飞盘鹰和三角伞翼。第一个很容易对频,使用也正常。第2个对频后舵机不停地抖舵。昨天我还在努力试对频,接收的红灯是能闪动,就是没法对频。现在只能是一个接收供2台机用。有人能知道是什么回事吗?(72M)

网友:
留个名!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