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接错了3S锂电导致ZI6不能开机了谁能指点下怎么 ...
一不小心接错了3S锂电导致ZI6不能开机了谁能指点下怎么维修

楼主(2011-02-17):
耳朵也齐着割掉了 只是用来录像 一不小心接错了3S锂电导致ZI6不能开机了谁能指点下怎么维修

网友A:
我有一个也没有修好,找不到电路板资料

网友B:
翻翻老贴子吧,有一个保护管的,焊掉后拿根铜线接上再试,我的也是保险烧掉了,换了就好了。如果还是不能开机,那就其它电路烧了,找高人修吧。。。

网友C:
我把我最清晰的那个ZI6给出了,当然也是这个原因给搞坏的,好可惜啊,好可惜啊。好怀念这个ZI6!~~

网友D:
3S~~~~~ 电压太高了吧???

网友E:
我怎么感觉模友们都喜欢折腾这个ZI6啊呵呵!

楼主:
呵呵
呵呵 ZI6确实不错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