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启动时,桨老是卡在水平尾翼上

楼主(2011-02-17):
直机启动时,桨甩开时,老是卡在水平尾翼上,原来没这个问题啊,桨夹没松。什么原因哦?

网友A:
大桨上的太松了,顺便检查一下横轴是否弯了

网友B:
大桨上的太松

网友:
桨夹螺丝打紧点

网友:
确实是浆夹螺丝太松了 小心自旋的时候砍断尾管哦 螺丝上到能不费力拨动大奖 如果是大机还要适当紧点点

网友C:
浆夹螺丝也不能松到这个程度?:funk:

网友D:
LZ是从LAMA进化到450的吧

网友E:
桨夹没事的话......就是横轴了...拆了 从新装..自己找找病因......0.0

网友F:
唉,这问题真复杂。

网友G:
你的奖夹螺丝是松了,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