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GP780搞了吐血了。是厂家请进。

楼主(2011-02-17):
所谓的亚拓的GP780问题,红灯是非锁尾状态,绿灯是锁尾状态。在我飞机起飞锁尾灯是绿色为正常,在起飞后飞机稍微一震锁尾灯就一红一绿的闪,尾巴就开是摆了,所有东西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换过三个GP780,换过两个FUTABA617和14通的接收机,遥控器接收机每个通道都用舵机试过没问题正常。电调也换过三只都是一样的,没招了,请有经验的老鸟们给个处理的建议。我用的是FUTABA10C控。

网友:
是不是感度的调整刚好在临界值

网友:
请厂家进?看来这论坛您是逛少了...

网友:
这就是为什么780这么便宜的原因

网友A:
亚托780就这样的,方法原来有人教过我,舵盘回收一格,检查尾部的机械部分是不是间隙大,桨平衡做一下,是油机的话再油针收到位没有也不要收过了!780陀螺仪可以用胶圈绑两圈,千万不要绑紧,套上去就行(这招很管用),我的飞机600N就这样弄好的!

网友:
也不差再换台控试试

网友:
出了吧,正好我想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托780就这样的,方法原来有人教过我,舵盘回收一格,检查尾部的机械部分是不是间隙大,桨平衡做一下,是油机的话再油针收到位没有也不要收过了!780陀螺仪可以用胶圈绑两圈,千万不要绑紧,套上去就行(这招很管用 ...

顶一下地板,论坛对国 内(包括台湾)东西出现问题的帖子中,回帖有实际作用的少之又少,对国  外东西出现问题的回帖,相对比一下,就会发现社 会的和谐之处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地板的回答很实用。

网友:
不知道问题解决没,LZ呢?

网友:
解妹解决都来看看

网友:
如果供电不足或虚接也可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