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了,425那几个舵机与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1-02-17):
我用的是6EX   stck2 模式 也就是美国手

从来没装过机  问一下大家 这接收机上123456 对应着是什么?
麻烦了

网友:
1   2  3  4  5  6
不知道对应的什么,因为没用过这个控
425一般的接法是
斜盘舵机三个
前左:副翼
前右:6
升降:elev

楼主:
还是没明白...

网友:
1油门,2副翼,3升降,4陀螺,5感度,6螺距

网友A:
发错了,你用的是futaba的控应该是
1副翼(左前)2升降,3油门(电调),4陀螺,5陀螺感度,6螺距(右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你用的是futaba的控应该是
1副翼(左前)2升降,3油门(电调),4陀螺,5陀螺感度,6螺距(右前)

网友B:
LZ,不是我说啥的,如果你附近没有高手在的话还是先别冲动上去。你后面还有调整陀螺仪、还要调整曲线,建议还是先潜水翻翻以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是我说啥的,如果你附近没有高手在的话还是先别冲动上去。你后面还有调整陀螺仪、还要调整曲线,建议还是先潜水翻翻以前的帖子。

恩恩  谢谢关心  只不过小问题不想麻烦人家 呵呵 等机器装好了后 找他去帮试飞

网友:
要是从来没装过机,纯新手, 425级还是得小心为妙

打个比方, 控里面各个通道都是可以反向设置的,根据你接收机的接线方式不同,保不准需要把某一个斜盘舵机反向设置, 你要不认识RUDD、ELE这些字符,不小心把控里的油门反向了, 那飞机一上电,可是相当危险的

网友C:
再者, 偶也是辽宁的,老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者, 偶也是辽宁的,老张
哈哈 谢谢老张
有问题想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谢谢老张
有问题想你请教

整差了, 是想说老乡!!

偶不姓张

网友:
友真是太热情了,图文并茂!

老张变老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