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手提问】无刷电机和电池的配置弱智问题

楼主(2011-02-17):
小弟又来不耻下问了。我兄弟准备搞一艘CAT来玩玩,800cm左右长,准备配置367X无刷电机,200A的ESC,问题如下,请高人给点配置意见。

1. 应该选择367X,X=多少的电机啊?
2. 有没有必要配200A的ESC?
3. 现在的电池那么高档,应该怎么选择?多少S,多少C,多少V???

这个就完全是个玩具,不过想追求一下速度,劳烦各位高人咯。

小弟感谢!!!

网友A:
沙发  首先看你的CAT是双 单发  如果是单的 用3674 XXD200A 或者 好盈120A  然后KV2500 可以4-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首先看你的CAT是双 单发  如果是单的 用3674 XXD200A 或者 好盈120A  然后KV2500 可以4-6S

就是准备单发哈!!!目前国产无刷电机,啥子牌子好点儿哦?

网友:
FSD的吧!豹子的更好!KENKEN889的也非常不错!成都的船帮,帮顶!!!!!!!!

网友:
电机现在国产的好的有好多了,FSD不推荐,现在质量差了!好的电机比如冰轮、红豹子、TS电机等。价格差不多都在400-600之间!CAT我建议用双发的这样可以抵消反扭矩。不过就是要配正反浆和轴系,电机KV用2000左右的跑6S用120A的电调就好了

网友:
单发的话 用KEKE889的 3865 KV2400  电池6S 用好盈120A以上  建议180最好  豹子3674也可以  就性价比而言  KEKE电机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又来不耻下问了。我兄弟准备搞一艘CAT来玩玩,800cm左右长,准备配置367X无刷电机,200A的 ...

斗胆猜测:是80cm吧? 800cm=8m啊老大 。

这是一条不小的船了,而且玩Cat乐趣就在高速(一家之言),所以会比较吃功率。推荐使用稍微大一点的马达,如果定死36mm就找这系列中最长的,比如3680。KV1600~2200之间,跑 6S锂电,总容量6000~8000mAh左右。ESC留点裕量绝不是坏事。

这个尺寸的船跑单车是明智的,结构简洁,重量轻。双车用正反桨,选择面局限性太大。

网友:
多了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