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技术性, 遥控, 英文对照

楼主(2011-02-18):
航模, 技术性, 遥控, 英文对照

各式遥控器中英对照表

AB.ABK.ABRAKE-------阻流阀。滑翔机之3CH.阻流阀。减速用。
ACCE ----------加速。与专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MIXING)。补正混控修正用。
ACRO ----------飞机模式类型。
ACT -----------机能动作 (使用时程序机能显示)。
AI.AIL --------副翼动作 (Futaba在1CH动,JR在第2动)。
AI-DIF --------副翼差异可使左右副翼动作发动之机能调整。
AIL-FL---------副翼→襟翼。副翼→襟翼混合。(飞机用)。
ALL -----------全部。
ALVATR --------副翼和升降舵。能产生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的混合一起使用连动。
ATL -----------只在油门低速产生微调动作之机能。
ATV -----------可单独调整服务器动作之机能左边或右边%比大小向量调整
BFLY ----------蝶形(V型飞机)混合滑翔机之制动混合。
CH1 -------频道1(Futaba为左右、JR为油门)
CH2 -------频道2(Futaba为上下、JR为左右)
BCH3 -------频道3(Futaba为油门、JR为上下)
CH4 -------频道4(Futaba为尾舵、JR为尾舵) 直升机用时为接陀螺仪RUDD线。
CH5 -------频道5(Futaba为直升机陀螺仪用飞机为收脚、JR为收脚或放鞭炮用)。
CH6 AUX1 ---频道6(Futaba 为飞机襟翼、升机为螺旋浆、JR为飞机襟翼、直升机为螺旋浆用)。
CH7 AUX2 --频道7(Futaba 为飞机阻流阀减速用、JR又可为陀螺仪用)。
CH8 AUX3 --频道8(同上功能或B?BCLL找机子用)。
CH9 AUX4 --频道9(同上功能或射影机用)。
CH10 AUX5 -频道9(同上功能或用电源指示灯用)。
CNTR ------中央。开关的中央
COPY ------复写。调制解调器之复写(可程序复制或传输)。
CROSS -----交叉位置。使用开关的背面飞行机能使用时,低侧螺矩交叉之处(Futaba特殊功能使开关变换位置)。
D/R- -------A、E、R舵脚转换机能(大动作小动作比率调整)
DATARST ----数据复位(RESET将设定好的记忆清除)。
DELAY ------延迟回路
DISP -------显示。微调之显示方法。
DOWN -------下侧。
EG/S -------引擎启动装置。引擎启动装置开关机能
ELELE ------升降舵,2CH动(JR为第3动)。
ELEVON -----副翼升降舵组合副翼与升降舵之动作的机能调整。
ERROR ------错误当机。(请在从开)。
ERROR BACKUP ---支持系统错误,设定之数据全部消失当出现此讯息时请立即送修。(记忆电池没电了)。
ERROR LOW BATT---低电池错误,电池电压下降。(请自行充电即可)。
ERROR MDL SEL ---模型挑选错误,数据库之错误显示。(程序错误)。
EXP- ------------对应游戏杆动作之服务器动作。指数感度快慢设定。
EXT-MEM ---------扩张记忆。外部记忆。(Futaba有,JR没有)。
F/S --------------安全控制装置。正常电波无法接收信号时之各服务器的动作位置设定。(防止干扰时所设定用)。
FL,FLP ------襟翼6CH。(JR为陀螺仪用)。
FLP→A1 -----襟翼→副翼。襟翼→副翼混合。(飞机用)。
FLPRON ------副襟翼。使副翼拥有襟翼功能之机能。
FLPTRM ------襟翼微调。襟翼之微调功能。(修正用)。
FREE --------自由。无设定安全装置开关。(避免功能开关因拨到而设定的保护开关装置)。
GE,GEA ------齿轮。第5CH。(飞机收脚用,直升机F陀螺仪用)。
GLID1FLP ----滑翔机、飞机-1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左右各一伺服机。
GLID2FLP ----滑翔机、飞机-2襟翼。滑翔机用之混合。
GY,GYR ------陀螺仪5CH。(收信机输出控制用)。
HELISWH1 ----一般直升机用混合型。
HELISWH2 ----特殊CCPM直升机用混合型。
HLDP --------保持位置油门保持时之油门固定不动位置。
HOLD --------保持进行自转着陆时之油门保持(SLOW)低速机能。
HOV-PI -------停悬螺距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螺距旋钮微调机能。
HOV-TH -------停悬油门悬停遥杆在中立时之油门旋钮微调机能。
IDL-1 --------定速切换1时翻跟斗、540度旋转等的上空飞行之设定。(引擎定速特技第一段设定机能)。
IDL-2 --------定速切换2。翻滚表演等上空飞行的设定。(例3D等动作)。
IDL-DN -------定速切换利用开关使引擎转速下降之机能。
INH ----------INHIBIT。机能停止。(功能设定没用时所显示)。
INIT ---------INTIALIZE。数据库之格式化。(重新,此功能少用必免当机修理)。
INVERT,INVR --INVERTED。使用开关,背面飞行机能。(倒飞和正飞飞行操控方向同。(3D飞行则操控相反)。
L/D --------LEFT/DOWN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下。
L/U --------LEFT/UP快速翻滚方向切换向上。
LIN --------LINEAR。直线的。以油门遥杆操作混合之方向。
LINK -------连动 程序混合中之机能。(一次同时进行两个伺服之动作,例如飞行动作补正)。
LOCK -------锁住。不能使机能咦鳌?
MANU -------手动。以开关操作。(不用进入程序内设定)。
MOD --------调变。变调之信号型式。(PCM、PPM之类)。
MODEL ------模型。模型机能。(多台模型记忆功能切换之用)。
NAME -------模型机能之名称。(可将各设定记忆好的程序加以命名)。
NEGA -------NEGATIVE。画面之微调显示以明暗表示
NEXT ← → -有次画面。(程序内,程序再进入指示)。
NORM -------标准飞行。停悬等一般飞行之基本设定。(初学者 专用)。
NULL -------零、无。(表示此功能开关设定无)。
OFF - ------程序功能机能OFF没开或电源开关OFF。
OFST-1 -----OFF-SET1。利用开关之微调补正
OFST-2 -----OFF-SET2。利用开关之微调补正
OK? --------可以吗?(执行程序功能前的确认)。
ON ---------程序功能机能OFF没开或电源开关ON。
PARA -------参数。参数机能。
PCM --------PULSM CODE MODUL-ATION的略称。脉波电码调节。(变调电波之信号型式)。
PI-PIT -----螺距。6CH。(直升机第五伺服机螺旋浆动作使用)。
PI-CRV ------螺距曲线。以五个螺距点之动作所作之曲线调整。
PI-TRM ------螺距微调。(可做飞行中的修正调整)。
PMIX --------任意频道间之混合。(伺服机的混合连动的意思)。
POS ---------位置。场所。(所设定的开关位置可任意的变换位置Futaba才有的功能)。
POSI ------- POSITIVE。程序功能画面之微调显示是以白底点黑线的方式呈现目前所在执行的程序指示。
PPM ---------脉波位置调节之略称(变调之信号型式)。
R/D ---------右下。快速转动方向转换补正调整。
R/U ---------右上。快速转动方向转换补正调整。
REVERS,REV --正反向。服务器之动作方向变换机能调整。
REVOLU ------抑制主旋翼之反动旋转的混合尾舵机能力补正使得上升或下降时直升机不会产生旋转偏移现像。
RU,RUD ------方向舵,第4CH。(接陀螺仪控制尾部)。
SAFE --------安全装置开关。
SEL ---------选择。模型之选择。(切换显示功能)。
SEL ---------设定。决定。(切换设定功能通用字语)。
SNAP,SNP ----快速滚动。以开关操作快速滚动的机能。
SPEED -------速度。速度混合。
START -------爬升功能。爬升混合。
STEP --------步近。微调的不进量。(数皇娇烧{整大小量)。
STICK,STK ---杆。
SUBTRM ---程序内伺服机个别之中心点调整机能。(内中心点微调,IDL-1、IDL2可再做调整)。
SW ----------开机。(电源开关)。
TH,THR ------油门。(Futaba第3CH、JR为第1CH)。
TH-CRV ------油门曲线。以五个油门点之动作所作之曲线调整。
TH-CUT ------油门停止。引擎停止。(让直升机熄火转动)。
TH-DLY ------油门延迟。延缓。(使油门动作变慢)。
TH-HLD ------油门保持。使油门固定在惰速或停止位置之机能。
比赛科目之一熄火降落,或是尾部螺丝发生松时,当正在自转的时候,此功能可以让尾部不动而让直升机有时间快点下来。
TH→NDL -----油门→油针。专用汽化器使用之混合。(双伺服用)。
TIMER --------定时器、码表。(遥控器计时使用时间)。
TRAINR -------训练机能。(子母机教学联机训练用)。
TRIM,TRM ---- 微调、微调机能。
TYPE ---------样式、混合样式。(飞机、滑翔机、直升机、双浆直升机。所可以变换程序功能的选择样式)。
UNLK ---------解除。
UP -----------上。
V-TAIL -------组合升降舵与方向舵动作之机能混合控制。
WAIT ---------等待。(执行程序中的等待)。
WARNING ------警告显示。(异常指示时请小心检查)。
WARNING AIR-BRAK---阻流筏的开关在ON的状态下。(飞机减速板向下或襟翼用)。
WARNING BUTTRFLY --蝶型或V型飞行机开关在ON的状态下。飞机。
WARNING IDLEDOWN -(惰速切换下〉惰速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IDLEUP ----(惰速切换上〉惰速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INVERTED –-倒飞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SNAPROLL –-快速翻滚开关ON的状态下。
WARNING THR-CUT ----油门停止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THR=HOLD ――-油门保持开关在ON的状态下。
WARNING TRIMOFST ---微调补正开关在ON的状态下。

网友:
谢谢啊,我保存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