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眼镜,到底是上270$ 800*600的视尊还是上440$ 640*480的AIO

楼主(2011-02-18):
视尊的优点是三个:
第一是便宜,270$搞定,
第二是分辨率高,800*600就算不玩FPV了还能去看看别的东西。
第三十比较方便带眼镜,因为是那种帽子的佩戴方式,帽子一转就能目视操作了。
缺点就是要带个盒子,还不能直接用3S锂电。

All In One(Foxtech声称是他的,不过我持保留意见) 的眼镜也有优点
第一就是内置了接收机,这样近距离飞行的时候比较方便。
第二就是有头传,很科幻,不过只能支持futaba,很无语。
缺点就是这种松紧带套头式的眼镜估计不好带近视眼镜了。而且这个分辨率还有AV视频端口,除了FPV基本没别的用处了,而且价格忒贵了,450$。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Fatshark,内置接收机,还送5.8G发射机,电池,640*480,总价320$

网友:
等待高人解说  另外 LZ是不是价钱少打个0啊

网友:
人家标的货币单位是美元,差不多这个价吧。。

网友:
我的视尊都用3S

网友A:
带发射机的眼镜好么?有人说这叫慢火炖小鸡?

网友:
视尊的设计是单显示屏的,看起来费劲,稍有点歪就有隔着玻璃看东西的感觉,个人觉得是个鸡肋产品,怪不得卖了这么多年都火不起来,aio可能会好些,据说是双lcd,分辨率不是问题,现在最好的头也才650线,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你应该算头传+视尊和AIO的价格。
不过我肯定选视尊,另买个头传,教练线和视尊的线一起走。小盒子和供电问题不担心。

AIO大杂烩,教练线要一根,要录制又要一根AV线,要不就得再买个图传接收器。
不知道有没有电源线,如果从控取电,恐怕控的电池吃不消,内置电池又会重,外接么,得,又多一根电源线。也省心不到哪里去。而且是山寨货,你买眼镜难道不到大的专卖店去买?视频眼镜也一样,如果质量差,那是糟蹋了跟你过一辈子的眼睛。。。。

反正这样玩FPV,平板三角架一堆东西,没车是不行的。也不在乎多那两块电池。
而且我觉得东西都外接比较好,减轻重量和负担。
戴个全内置还佩戴方式不合理的玩意FPV半个一个小时,恐怕会得颈椎病。。。

网友:
看来是EBAY上价格

网友:
或者不选视尊,再选个可靠点的专业牌子。我建议不要买山寨眼镜,眼睛重要啊。

网友:
哎,分辨率也是个问题,800*600我都觉得小了,何况640*480。前段时间纠结在视尊和10C中,结果两个我都没有选,如果非要让我选择,我宁愿选视尊,AIO上配套方式确实有问题。

网友B:
上视尊一定买1024X768分辨率的,就是不玩FPV在家看看大片也爽啊。

网友:
视尊用过就知道。。单屏显示并非缺点,看久了都确实不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视尊一定买1024X768分辨率的,就是不玩FPV在家看看大片也爽啊。

1024*768这个分辨率其实是支持这种信号并能显示在屏幕上,视尊的物理分辨率其实只有800*600

网友:
我擦。。。物理分辨率到不了1024X768就无视了。。。  还是看电视吧。

网友:
所以就是视尊和Fatshark之间的选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发射机的眼镜好么?有人说这叫慢火炖小鸡?

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1W一下的2.4G/5.8G能伤害哺乳动物。 而且视频眼镜上的天线是接受天线,带不带你接受的辐射都是同样微弱的。

网友:
恩。。。辐射对人体的伤害目前都还是没有盖棺论定的,用就用吧。

网友C:
玩FPV,用带自由曲面棱镜的HMD才是王道。看显示屏的同时不影响看外面的情况。画面是重叠在你眼前的景物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FPV,用带自由曲面棱镜的HMD才是王道。看显示屏的同时不影响看外面的情况。画面是重叠在你眼前的景物上的。

玩FPV,直接坐飞机里面开才是王道。

网友:
都别争了

我用视尊飞FPV很久,东西绝对好.不过FPV,你再好的头子和眼睛,AV输出,都每戏.  哈哈哈哈哈 忍了八.  FOX早出眼睛,我肯定不用视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