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重心问题,26楼上图@@

楼主(2011-02-18):
26楼上图了,是我450的设备摆放,电调比较难受不能在往前了,请教大家不加配重的方法 调整重心

楼主:
我的是sport,但是重心非常靠后,电池的前后移动已经不能满足,请教大家是怎么配重的啊?谢谢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买3000amh电池,再不行,就再大点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买3000amh电池,再不行,就再大点的电池

超重~~~超重~~

我的情况与楼主比较类似,但JJ本身已经900+克了,再加配重~~~~~~

网友:
检查什么原因导致重心那么靠后,适当进行减重,尾舵机尽量贴近尾管座。
下下策才是在飞机头部配重来平衡。

楼主:
舵机已经很接近尾管座了,现在很是郁闷

网友:
我的都是带了头罩刚好的噢~
看看自己的电子布线和摆放是否合理~

楼主:
我是电调在飞机的底板上,因为太大了不能放在电池板下面

网友:
电调往前挪!!!

楼主:
我用的好赢60a,在往前就垫到电机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微调十字盘。。。

楼主:
调十字盘,倒飞时就不行了

网友B:
发图上来。是不是尾管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图上来。是不是尾管太长了?
尾管长?短了的话皮带就长了啊

网友:
真不知道你的是神马飞机

楼主:
我是亚托的sport

网友:
换碳纤尾管最有效

网友:
楼主确定450需要用60A电调?
这个很可能是重心靠后的关键,想暴力减重也是一种思路,差10克重量手感就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