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一定要锁紧吗?

楼主(2011-02-18):
和尾桨,一定要紧吗,还是松的?

网友:
不宜太紧,用一根手指不用太大劲就能够掰动就行
不宜太松,否则把飞机拿手上大桨乱晃不说,飞行时螺丝可能松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如果是飞暴力3D,大桨最好紧点,特别是大机,不然有可能在大桨掉转时打尾管~

网友:
这个很难有标准 要lz自己去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飞暴力3D,大桨最好紧点,特别是大机,不然有可能在大桨掉转时打尾管~

网友:
500級以下的飛機大漿的鎖緊力度大概是用手輕推大漿時覺得有一點點阻力,把大漿拉直並斜放時,大漿不會下滑,但又能用手推移..........550級以上的大漿一定要鎖緊,一來好上樓上說的,二來是怕在降落后,大漿不鎖緊,離心力太大而打到尾管...............我說我分級是亞拓的分級@@

网友:
太紧不行,太松也不行,而且大飞机和小飞机的松紧度是不同的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loveliness:

网友(2011-06-10):
这个松紧真得自己去体会

网友:
一定,否则小炸打尾管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一直没搞清楚呢

网友:
不用的啦。呵呵呵

网友:
不能太紧

网友(2011-11-17):
这个,真不太懂

网友:
自己的实践去把握吧。
只要在离心力下大桨能甩直能多紧就多紧

网友:
不紧不松

网友:
大桨锁紧对于调螺距很重要,否则你调螺距的时候大桨会左右乱晃。

网友B:
有没有哪位说说大桨锁太紧会出现什么问题?要不然锁紧不是更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哪位说说大桨锁太紧会出现什么问题?要不然锁紧不是更保险吗?

之所以要一定的松弛,就是要让桨在离心力的作下甩直,自动平衡。如果要锁死也行,只要你能保证绝对平衡,如果不平衡,晃动与震动就很明显。一个极端的例子,你把桨弄成一个V字锁死,转起来会是怎么样?

网友(2012-09-06):
看着拧吧,别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