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plexEVO的兄弟们进

楼主(2011-02-18):
我买了个EVO9,过几天估计就收到了。07年以前德国产的PCM72Mhz的,这个原装高频头是否需要晶体,接收机怎样配?另外,控打开之后系统是不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各位帮忙啦~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忙吗~?

网友:
听说这个控可以兼容其他品牌的接收。
每个品牌的PCM 都有自己的编码规则,不知道他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上個照片,知道是哪個型號比較容易給你建議。

如果是72Mhz好像沒有PCM的,應該是PPM的

如果需要用到晶體,基本上是跟JR用的相同,但是發射機的部份,最好要用原廠Multiplex的晶體,差別在電源的紅色LED燈號,發射機會判斷是否使用原廠晶體。如果用的是原廠晶體,紅色LED燈會閃爍,如果不是用原廠晶體,紅色LED燈會一直亮著。

我已經改用可以調頻率的72Mhz發射模組,不用裝晶體。

接收機可以使用PPM的接收機,Single Conversion的。像是Corona日冠電子的一次變頻接收機。

韌體firmware是哪個版本?舊版的,最好安裝美國版本,才能同時支援JR的PPM與Futaba的PPM。新版本的就沒有影響,可以直接支援兩種品牌。舊版本想要更新到新版本必需寄到德國原廠去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個照片,知道是哪個型號比較容易給你建議。

如果是72Mhz好像沒有PCM的,應該是PPM的

如果需要用到晶體,基本上是跟JR用的相同,但是發射機的部份,最好要用原廠Multiplex的晶體,差別在電源的紅色LED燈號,發 ...
我晕,这次损失大了,这个控应该是老版本的,07年以前德国生产的,库存了很久,不带接收机。我还没有收到,还在路上,还得担心海关。。。
高频头是原装的
HMF-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这次损失大了,这个控应该是老版本的,07年以前德国生产的,库存了很久,不带接收机。我还没有收到,还在路上,还得担心海关。。。
高频头是原装的HMF-S

HMF-S是全频段的高频头,手动调整,原厂接收机自适应。HMF-4是定频的,需要晶体。基本上可以与F和J的接收机通用,日冠的要用2次变频的,但速度没有F和J 的快,肉眼可见。你的是PPM的,IPD调制的,很好,非原厂的就没有IPD功能,抗干扰差一点。
MPX有PCM制式的,只不过你的EVO应该不是。

网友:
不需要晶体的..每个高频头都是全频点.接收机也不要晶体.自动搜索对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MF-S是全频段的高频头,手动调整,原厂接收机自适应。HMF-4是定频的,需要晶体。基本上可以与F和J的接收机通用,日冠的要用2次变频的,但速度没有F和J 的快,肉眼可见。你的是PPM的,IPD调制的,很好,非原厂的就 ...

看来用的人还不少,都潜水了,控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有种不祥的预感,拿到控才能知道固件版本,祝我好运。我在网上找到multiplex的接收机了,过几天买几个看看。再不行了我换JR的高频头,升级2.4G,手上JR的接收机还有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用的人还不少,都潜水了,控我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有种不祥的预感,拿到控才能知道固件版本,祝我好运。我在网上找到multiplex的接收机了,过几天买几个看看。再不行了我换JR的高频头,升级2.4G,手上JR的接收机 ...

什么不详的预感,07年的固件版本足够用了。升2.4的直接用ASSAN 的就很好了,老苦那里有。
我买了EVO一直扔在那里没用,自由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不详的预感,07年的固件版本足够用了。升2.4的直接用ASSAN 的就很好了,老苦那里有。
我买了EVO一直扔在那里没用,自由度太低了。

我的控已经5天没有踪影了,跟踪不到信息,我在担心是不是要交关税,关税差不多450块钱,升级2.4G,ASSAN就算了,我这里有几个AR系列接收机,如果升级2.4G,我就直接升级spektrum的高频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