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我的飞越450之天线绑法改进以及脚架修复 已经完成

楼主(2011-02-18):
有人说我原来绑天线的方法虽然很紧,但是假如脚架断了天线就会报销 了,所以我听取了模痴J的意见,改进天线的绑法
看图

这种方法,天线会比较松,不至于脚架断的时候天线一起断了···

1.绑一个扎带在脚架上

1.绑一个扎带在脚架上

2.再 绑一个扎带在原来的扎带上

2.再 绑一个扎带在原来的扎带上

3.天线穿过第二个扎带,拉紧

3.天线穿过第二个扎带,拉紧

最后···效果图

最后···效果图

楼主:
占沙发  给脚架修复留位置
方法是模痴J推荐的

1.先用AB胶粘一下

1.先用AB胶粘一下

要用到的纱布

要用到的纱布

剪一点纱布出来

剪一点纱布出来

2.绑住受伤部位····

2.绑住受伤部位····

3.用502浸泡

3.用502浸泡

等干了就OK了

等干了就OK了

请问这种502行不行啊

请问这种502行不行啊

一不小心买了高强度的螺丝胶 有用过的吗

一不小心买了高强度的螺丝胶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我用透明胶粘的,不松不紧,炸机也会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透明胶粘的,不松不紧,炸机也会脱落。。。

  这个方法似乎也不错

网友B:
  原本想買FUTABA 遙控的,

因為有幾十年的情意結吧,幾十年前就已經用它!

不過看到這2.4G天線那麼長,實在惱火!

打算入手JR 2.4G的!

网友:
怎么好看..怎么绑... ......不断就好...0.0

网友C:
这种方式还是有断天线的可能性。
我是用3M魔术贴粘在侧板上,基本没有断天线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想買FUTABA 遙控的,

因為有幾十年的情意結吧,幾十年前就已經用它!

不過看到這2.4G天線那麼長,實在惱火!

打算入手JR 2.4G的!

天线已经很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还是有断天线的可能性。
我是用3M魔术贴粘在侧板上,基本没有断天线的可能。

~ ~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照片上我是用细铁丝把3M魔术贴的毛端固定在天线上的。
因为担心影响天线接收效果,已经改用尼龙线和热熔胶了。
效果挺好的。
另外,原来是用3M魔术贴固定接收机,现在已经改成用橡皮筋把接收机绑在底板上了。
不管怎么炸机,基本不会损伤到接收机和接收机的天线了。

网友D:
我也是把天线绑在脚架上的。貌似应该没事儿
楼主你以前怎么绑的,发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把天线绑在脚架上的。貌似应该没事儿
楼主你以前怎么绑的,发个图啊

``````

网友:
我是绑在接收机出来的那些舵机线和电调线上

网友:
不错,多看看大家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

我觉得帮红圈的位置比较好,如果你习惯了维修开这一测的螺丝下侧板,就贴在另一侧好了。

网友:
人多力量大,点子多。

楼主:
不过我看以前不是2.4G的都是绑在脚架上的~ ~
那样会不会离接受机太近了啊
而且又靠近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帮红圈的位置比较好,如果你习惯了维修开这一测的螺丝下侧板,就贴在另一侧好了。

对了就是那里我已经排满线了,根本没有地方弄扎带了

网友F:
我的天线是这样布置的:
一根在侧面,一根在机底部,夹角90度。

网友G:
看看我的小JJ,注意黑色的天线管,绑在连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我的小JJ,注意黑色的天线管,绑在连线上

???????????你有2条天线吗???????????
线有点乱,似乎接受和马达有点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天线是这样布置的:
一根在侧面,一根在机底部,夹角90度。

我只有一条天线··悲剧··不知道死角大不大

网友:
我的小JJ只有一根天线,白色的天线引出以后,往后甩到黑色的天线管里面,再引到前面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两根,接收机和电机不近,属于标准位置

网友:
放尾撑竿上最好,,脚架炸机容易短天线,头部离马达近,受干扰大。。。

网友:
我的2.4G2根天线以90度粘在接收上,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