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怪事!

楼主(2011-02-18):
前些日子0270i net3 充单节锂离子电池完败,这么贵的充电器居然被三星手机充电板打败,不甘心,就把几个电池组成2S 3S 4S平衡充电,奇迹出现了,原来单锂只能充进200~400MAH的电池,现在居然可以充进2216mah(放电得出的容量),难道是小电流平衡的原因吗?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没论明白

怎么这么算呢?充电好比往水池里放水.一点点放.用的时候量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算呢?充电好比往水池里放水.一点点放.用的时候量可大了.

我没理解您的解答。
同样的电池,应该充进差不多的容量才对啊!可同样的锂离子电池(容量2400mah)在单锂状态下,充电电流1.2A,只能充进200~400mah(充电结束显示值),组成2S后,1.2A的充电电流,却可以充进2210mah(充电结束显示值),这又是为什么呢?
充其他电池均是OK的,唯有锂离子电池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说说详细现象吧,例如:

*) 充电开始之前的电压(放光了么?),充电器显示值 和 万用表测量值。

*) 充电结束之后的电压(充满了么?),充电器显示值 和 万用表测量值。

*) 充电时的电流(跟设置的一致么?),电流的变化,开始多少A?持续多久? 停下之前多少A?

*) 充了200mAh进去,充电器就停了? 多久后停的? 充电器显示什么信息? 有报警音么。

*) 有换一节电池试过么?

*) 有换LiPo模式试过么? ——是的,可以用LiPo模式充Li-ion,截止电压相同,没问题。

*) 确定那电池是Li-ion而不是 LiFe?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详细现象吧,例如:

*) 充电开始之前的电压(放光了么?),充电器显示值 和 万用表测量值。

*) 充电结束之后的电压(充满了么?),充电器显示值 和 万用表测量值。

*) 充电时的电流(跟设置的一致 ...

这两天就做这个功课!
谢谢!

网友:
板凳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