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马,环奇,司马基本的电动直升机质量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1-02-18):
首先声明,此贴纯属讨论帖 对于品牌爱好者 拥护者表示百分的崇敬
好了,下面进入正题
我是准备做外贸的 这三个牌子是淘宝出现最多的 最大众的直遥飞机 价格差不多 大概有这么一个趋势 双马》环奇》司马
如果价格差不多 对于做外贸在国外开玩具店的我 应该更看重的是:
1.质量
2.配件供应(因为一定要有售后的)
3.外包装(双马的很多做出口,包装弄的非常好,我没见过其他两个牌子在国外销售的)
4. 有没有其他的牌子 价格差不多的 不要说什么Walkera华科尔,ArtTech,Align亚拓的啊 那些都太专业了
5.我要做 就一定支持国产的牌子 促进进出口 争创外汇
还有两个伸延的问题:
1. 四通道 可侧飞的 像阿凡达的那款飞机 可靠吗
2. 对于现有的 EPS、EPO材质的飞机 我只知道 汕头的蓝宇做的还可以 有没有其他的公司和牌子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我有个环奇852 4通道的 因为是新手 炸机频繁 主齿轮扫齿了 感觉不太稳定 其它还行

网友B:
第一架飞机就是环奇852,塑料的做工粗糙就不说了,毕竟价钱摆在那里,那是要命的是经常性失控让我无法接受,淘宝价钱大约280左右,同样的价钱真的还不如买个九鹰210,2.4G遥控,永不失控,还耐摔,更适合初学者

网友C:
玩具类的都是一次性的商品

网友:
玩具类就是电机太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常说的2.4G遥控 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这个就比较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售后这块最烦了 我也看了其他人对环奇的评论 感觉这个牌子做遥控大脚车 地面上的玩具还可以 做飞机确实差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遥控飞机这块 我感觉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几个牌子 算是比较大众 价格低廉的 估计贵的那些 应该好很多

网友F:
我有一个环奇852,主电机齿轮扫光,没好映像

网友G:
哈哈,我在几年前,就是被朋友的司马给引诱入模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2.4g是说遥控的频率为2.4GHz, 这种遥控器不需要拖长长的天线,也不需要晶体,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但穿透力略弱一点,只要不超距、不阻拦,基本不可能失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哥们 长见识了

网友H:
个人认为 LZ说的那几个牌子 只能说是比较高级点的玩具

网友I:
第一架飞机是环奇852,不知为何从未失控,电机70起落(700分钟,11.4小时)完蛋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你的数据 这个数据确实很给力

网友I:
环奇电池比较结实,每次用到3.20伏以下70起落还没大肚子,只是在换新电机后的第一次飞行结束后,竟然压差达0.5伏

网友K:
这种一次性玩具售后很难做的。因为买这些玩具的都是不太懂航模的,以为买回去就能一直爽飞,很多事情很难解释。
你只要比价格和外观吧,其他不要比,这些玩具买过的人不太可能再买第二架类似的玩具飞机的,要么不玩了,要么买航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