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个玩模拟器的控!

楼主(2011-02-18):
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个玩模拟器的控,下面这个USB航模遥控飞机入门6通道模拟器G4/G3.5/凤凰2.5/XTR5.0模拟器控行吗?
或者是真的遥控,价格300——400左右可以接受!

网友:
如果真想飞下去,可以直接上个6EX,少走弯路

网友A:
LZ 我就用的你图上的那个USB假控  比较的方便 价格嘛就100左右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我就用的你图上的那个USB假控  比较的方便 价格嘛就100左右

麻烦再问下,你用的是哪个软件,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才买的这种,飞凤凰2.5挺好用!
就是发现直升机怎么那么控制,一会就飘远了!

网友:
用这个应该就能进行一般的模拟软件了,如G4,凤凰等。按你说的价钱好像很难买到真控,就算买到也不利于你以后配真机,升级困难。

网友:
或者天6c可以?

网友:
个人经历:
玩模拟器专用的控是必要的,不建议真控特别是好控当模拟器控来用。
看来LZ是米人 ,价格用不着300-400,只要120左右,包括控和USB软件狗。

网友:
我也是此控 = =刚玩的时候还以为场地有风 根本就不像大家的视频里 那么稳稳的 模拟器里的直接就飘老远了 飞都飞不回来= = 我纯新手 高手见笑

网友:
120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模拟器也是用的这个控,还行吧。反正只是为练个条件反射